请教APM混合模式现在怎么刷?

楼主(2014-05-03):
在地面站中找不到刷混合模式的地方了?哪位知道怎么刷

网友A:
楼主可以直接检测升级测试版 里面的的固件就有混合模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直接检测升级测试版 里面的的固件就有混合模式了

我的显示有混合模式,点了没反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显示有混合模式,点了没反应啊

我也刷了测试版里的 只是……感觉和定高一样……随风飘啊 定点很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显示有混合模式,点了没反应啊

我的也是啊,能告诉我怎么解决吗,谢谢了

网友:
地面站是有了,不过现在四轴固件还没有出混合模式,目前能看到的hybrid都是玩家自己改写的程序,估计官方固件要等到3.2之后才能支持hybrid。同期待。

网友:
期待 操作简单

网友(2014-07-18):
期待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