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花牌3S电机震动非常大的问题.................

楼主(2014-05-03):
我的飞机在上一次通电的时候没取桨托 导致三个KST215抖舵, 然后我一直在排查原因 没找到  就把飞机放在那里了  昨天入了一个K8  拿出来再试的时候发现机身震动忽然非常的强烈  尾管都有虚影了
我也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把飞机全部拆了   然后把电机拿在手上空转的时候摸电机线都发麻  然后我把电机装在侧板了  (只装了电机和电机座 其他包括轴承座 尾管固定座什么的都没装)  震动依旧非常强烈  装上脚架  放在地上  震动大到在地上乱跑 (木地板)    我的电机固定座是买的新的冰人款的  换了飞越的电机固定座还是这样   请问这样的原因是不是电机呢?  怎么办呢  可不可以返厂呢?

楼主:
求高手帮助

楼主:
求高人解答

网友A:
就一个马达吗?

网友B:
内容模型电机轴承寿命远远低于你的想象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马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容模型电机轴承寿命远远低于你的想象寿命

但是这个电机才6个起落啊

网友C:
电机不行,若刚买就退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不行,若刚买就退换吧!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不过不是你那牌子的电机,一开始查不出来。后来全机大升级,电机换了亚拓的,才把这个潜伏多年的祸害找出来。单飞真的伤不起

网友E:
如果确认是电机的原因,换一下电机轴承和电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不过不是你那牌子的电机,一开始查不出来。后来全机大升级,电机换了亚拓的,才把这个潜 ...

唉  但是我这是新电机  真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确认是电机的原因,换一下电机轴承和电机轴。

嗯   但是说不通啊  前几天还是好好的   就放了2天  轴承和电机轴就这样了

网友:
换个电机

网友F:
我原来买的飞越也是一样的问题,上起空转都振的发麻,换了花牌就好了,新的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原来买的飞越也是一样的问题,上起空转都振的发麻,换了花牌就好了,新的就换吧

哈哈哈哈  但是我现在是花牌震动强烈  但是用了N久的飞越倒是没问题......

网友:
亚拓电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电机才6个起落啊

电机才6个起落找卖家换啊,我用了一个月的马达感觉不对了(轴承或轴磨损了)卖家也换给我的。是否马达内的磁钢掉下了一块(瞎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但是我这是新电机  真想不通

我当时买的就是新电机呀,从我入魔就是那个电机,反正那时就没好好飞过,一直在学飞,炸机,试机,炸机中度过的,炸得后来停了一年多没飞,后来升级无副翼才把那个震动源找出来,当时拿着那个电机线都感觉震得手麻.现在想想,当时直接一步到位,买个亚拓的套装机就没那么多麻烦事了.我现在除了机身是非耐的,其它配件都在更换亚拓配件进行中,电机,舵机,电调现在也想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