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几个问题,关于MINI VBAR和调机的,拜托懂的回答下,或者留个联系方式也行!

楼主(2014-05-03):
1.控上把循环螺距打到最高显示12度,不动摇杆,但是螺距会自己慢慢上升至14,18升至更高,这是为什么?正常吗?
2.VBAR里调整循环螺距的时候调不到8度,拉到最低也不止8度,这个应该在哪里调,控里调吗?是哪个里面调?

3.循环螺距,集体螺距的最大行程在哪里调,现在都超,要到17,18度的样子,如果V8里设置了8度,那实际是否不止8度?

4.V8里设置好之后,如果在控里再次调整循环螺距,集体螺距的参数会不会影响之前V8里已经设置好的数据?

大虾们要是有这方面的教程能否发一下我,或者留个QQ也行!谢谢了!

楼主:
没人啊?自己顶

网友:
亚拓的飞机吧,亚拓的飞机都有这个问题,只好换舵机臂的孔位调节

网友A:
看你要从头开始重新弄了,先把控上的所有设置都取消掉,包括微调、最大行程、曲线什么的都恢复,直接新建个模型或者要用的模型恢复出场设置,再开始连接软件从第一步开始调……基本上刚开始的行程校准时要调控上的最大行程后,后面的好像都是在软件上调的……详细过程参照下面的帖子,我之前就不舍的恢复就保留了那些微调直接调的,就出现过跟你类似的情况,具体什么原因我不懂,我也新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3233

网友:
以上新人说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从头开始重新弄了,先把控上的所有设置都取消掉,包括微调、最大行程、曲线什么的都恢复,直接新建个 ...

先谢谢了,我看看

网友:
校准遥控器了吗

网友B:
VBAR不是直接用控调的!哥哥。先在控上新建直升机模型!然后进入软件调参,软件里都有很详细的指示的,总距和循环螺距都在里面调,用不着遥控器的,用遥控器的应该只有中立点和行程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AR不是直接用控调的!哥哥。先在控上新建直升机模型!然后进入软件调参,软件里都有很详细的指示的,总距 ...

那舵机的最大行程在哪里调的?

楼主:
就是中立点那一步吗?做过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舵机的最大行程在哪里调的?

是看着软件里的那个指示条,在控上的行程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看着软件里的那个指示条,在控上的行程里调整

是百分比那里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百分比那里面吗?

恩 对呀

楼主:
我再调一遍试试

网友:
好帖子 留着以后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