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能用手机的摄像头改到直接改到飞机上么

楼主(2014-05-03):
现在的手机摄像功能都十分强大,而且成熟的机型摄像硬件也不贵。
轻巧重量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成像效果非常好。
疑问?为什么这么强大的平台为什么木有人尝试?

淘宝 IHPONE5的摄像头才35元,我想这个比那些车载视频来得要强吧,求技术指导!!求大神共享...

做了一些小作业,水果手机的工作电压是3.7-4.2V

然后找了一家买这些的电压咨询是4v 电压应该也合适。

(图上的FPV一套改装下来 也不贵)
我是小白哈,我做了个设想。摄像头的排线那个插口应该是标准的吧,我们不改动排线是否可以找一下那个接口 直接改接口这样 。也好看美观也适合新手

更新编辑:看到了很多高手的意见哈,
我们可不可以换个思维,下面说的 :外围电路和开发成本,  模拟信号   专业的芯片
格式不对,有了摄像头,一个是稳定的电源还要有能识别摄像头的外围电路,还要有存储功能的电路,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围绕我们自己创新开发的。
我们能这样吗,把旧款的IPHONE4 或者其他淘汰机型(成本低)不要屏幕和外壳 就装上去。
或者开发一个程序直接吧手机当机控 ,我想这样会比现在的机控更加稳定吧,更重要的是可以吧 WIFI 蓝牙  摄像头 飞控的钱都省了,现在不是有很多开源的机控吗。有技术的可以那这样,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A:
手机摄像头不是模拟信号,没法AV输出,排线接口也不好弄,另外,1S的电压在飞机上也不是随手可得

网友:
期待这种高清的手机摄像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摄像头不是模拟信号,没法AV输出,排线接口也不好弄,另外,1S的电压在飞机上也不是随手可得

我们可以把其它的拍摄摄像头换掉那就得到模拟信号 那样就可以AV输出了吧。这样折腾的目的是 是让成像更加好。不知道这样的思路是否妥当?

网友B:
这种是数字信号的压缩编码之类的没人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数字信号的压缩编码之类的没人做吧

呵呵  只是一个设想,就是因为目前是没有人做 但是如果做出来了就是进步了。
了解一下 如果行整体明白我就可以自己DIY了

网友:
手机摄像头的成像效果是很好。但是它需要的芯片很贵。那么大的数据量。那个芯片贵。现在的手机都是靠手机的多核CPU和GPU来处理摄像头的数据的。。。

网友:
大胆的diy吧   祝你成功等你好消息

网友:
实现起来貌似有难度  持续关注中

网友:
我也继续,持续的关注

网友:
不过和你有过同样的想法

网友:
http://www.docin.com/p-12356314.html
有是有这种专业的芯片!不过还要加个简单的单片机控制!!要是做出来成本比成品贵!!这东西要量产了才会便宜

网友:
同样的想法和凝问   我打算用收旧手机里面芯片材料来改 , 不过这个太复杂  我外行   坐等

网友:
天C缺人才,  就等你了  楼主!

网友:
那为嘛不直接把水果手机扒了皮装飞机上呢

网友C:
如果你需要得到和手机一样的拍摄效果,你还需要手机的CPU和主板,要经过手机本身的处理才会变成我们所说的视频信号,手机摄像头输出的根本不是我们所说的视频信号,摄像头只是一个镜头加感光元件

网友D:
可以用安保监控头 去掉外壳 镜头和电路板10多克 av输出12v电压

网友D:
也可以用高档安保监控头 去掉外壳 镜头和电路板100多克。如dsp220x 自带电调焦22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