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铸铁雕刻机,可以吃铁

楼主(2014-05-03):
准备干一个3D美女.没有刀具,等以后再干

6MM平底刀.伸出52MM很不容易加工

6MM平底刀.伸出52MM很不容易加工

木模型,

木模型,

楼主:
机器120公斤,方轨直线导轨,

楼主:
粗切1mm.感觉无压力,

网友:
这东西够力度么,震动会不会很厉害

楼主:
震动会有,z轴下刀直接1mm太快有震动,xy方向没有什么震动

楼主:
毕竟刀具伸出太长,

网友:
整机什么价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粗切1mm.感觉无压力,

那不是比650的电脑锣还厉害,我台湾电脑锣,硬轨机,转速2000,下刀0.5,s1500,加工时机器的震动都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比650的电脑锣还厉害,我台湾电脑锣,硬轨机,转速2000,下刀0.5,s1500,加工时机器的震动都很大
...

上个图看看啊,还有刀具的直径和材质很关键,硬轨机不应当这么弱,可能是有某些位置没调好。

网友:
没心必要那么大的刀量,一般都是小吃快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比650的电脑锣还厉害,我台湾电脑锣,硬轨机,转速2000,下刀0.5,s1500,加工时机器的震动都很大
...

楼主上面啃的不像铁

网友:
倒是有点像铝。。。。。。

网友C:
终于碰见一样的了。我的还不会使用呢

网友D:
跟我买的雕刻机长的一样,看来是兄弟俩,我是花1万元买回来的,回来后一直没空用,快半个月了,MACH3练了几天,其它软件还不会用,现在只能用G代码手动编个跑个直线什么的!还没有发挥它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啊,还有刀具的直径和材质很关键,硬轨机不应当这么弱,可能是有某些位置没调好。

都是这样子 ,不信你可以问下开加工中心的师傅,850左右的都是铣铁一般下3到40丝,跑个F2000左右,我请的师傅也说从来没下刀超过50丝的,我自己买机器之前了解的也是这样,不知为何,可能是因为机器昂贵,所以用的比较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动会有,z轴下刀直接1mm太快有震动,xy方向没有什么震动

可能你所指的没有震动是指机器没有震的动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啊,还有刀具的直径和材质很关键,硬轨机不应当这么弱,可能是有某些位置没调好。

刀具16的刀杆,装刀片的,20多一块的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啊,还有刀具的直径和材质很关键,硬轨机不应当这么弱,可能是有某些位置没调好。

我们说的震动是指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粗切1mm.感觉无压力,

你机器上出的屑,怎么都不像下刀1毫米出的屑啊

网友:
看起来好象2轴承的木工主轴,不像是4轴承的模具主轴,专业干铁恐怕不合适吧,干久了轴承顶得住那震动吗?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样子 ,不信你可以问下开加工中心的师傅,850左右的都是铣铁一般下3到40丝,跑个F2000左右,我请的 ...

我的意思是尽量合理的吃刀,能提高效率的情况下又不会明显损害机器的导轨的那个均衡点,但是这种机器应当能吃那么深而不震动严重的,能吃但不是一定要吃那么深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机器上出的屑,怎么都不像下刀1毫米出的屑啊

电主轴,你见过干铁牛逼的么,干铝都没几个牛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尽量合理的吃刀,能提高效率的情况下又不会明显损害机器的导轨的那个均衡点,但是这种机器应当 ...

我说刀杆比飞刀切削震动大的多,你还不信,嘿

网友:
啃铁还是要立柱

网友:
这种机器还吃铁?楼主好幽默

粗切一毫米无压力,不知道什么是压力,很多没玩过大机器的总觉得把机器一次性搞报废才是有压力,估计这机器干活的时候跟杀猪一样的惨叫了,那个主轴夹具是tb上最便宜的那种型材的,

网友E:
偶用400W电机带无动力,转速900多,全新6的钨钢刀,F150的速度啃不锈钢下刀0.5.几乎没有声音和振动。

啃铝用8的白钢刀,下刀2mm,没有声音,振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买的雕刻机长的一样,看来是兄弟俩,我是花1万元买回来的,回来后一直没空用,快半个月了,MACH3练了几 ...

我会一点cam,编程,ARTcam,用灰度图搞浮雕啊,我的也是一万啊

楼主:
1毫米出的屑是什么样的啊?
煤油冷却,速度1W出来还分得清是多少的下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啊,还有刀具的直径和材质很关键,硬轨机不应当这么弱,可能是有某些位置没调好。

转速太低。F值太快,当然也会产生振动,你试试提高转速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偶用400W电机带无动力,转速900多,全新6的钨钢刀,F150的速度啃不锈钢下刀0.5.几乎没有声音和振动。

啃 ...

F值提高10倍看看,刀子换成3倍口径的刀杆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1毫米出的屑是什么样的啊?
煤油冷却,速度1W出来还分得清是多少的下刀量

转速1W,啃钢,刀子不要钱么

网友:
刀杆的切削冲击力是同直径钨钢刀的3到5倍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F值提高10倍看看,刀子换成3倍口径的刀杆再试试看

机机小,不敢那么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机机小,不敢那么玩。

呵呵,同样切削量,加工中心比雕刻机干活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同样切削量,加工中心比雕刻机干活便宜多了

可人家不接单件的活啊

网友:
这机不像铸铁机啊,像钢板机

网友:
看着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G(2014-08-03):
我也在筹备钢板机我是主要肯铁  想用线轨  太贵呀  纠结呀   光轨有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筹备钢板机我是主要肯铁  想用线轨  太贵呀  纠结呀   光轨有力吗

也可以啊,当然比这个肯定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啊,当然比这个肯定差点

很羡慕楼主  不知着机器自己做的  还是买的

网友:
6mm铣刀下刀1mm,真厉害。

网友:
我那铸铝雕刻机对着7075,F500,15000转下,4mm铣刀2mm的走你

最恐怖的一次误操作,在下刀20mm的时候,6mm铣刀F500 12000转下沿着X轴走了10mm多。。。。LY12铝合金
等我回过神一看,吓尿了

网友(2014-12-13):
引用 网友C:
终于碰见一样的了。我的还不会使用呢

兄弟,多少钱入的,啥牌子

网友:
调这一个东西要多久呀?

网友:
7075铝材可以干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