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第七通道自动降落功能问题

楼主(2014-05-03):
请教一下用APM老手。APM的第七通道有选项可以选自动降落。然后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飞机上升后,我开的是定高无头模式,要降落时,我打开七通道的自动降落。这时候无头模式还有效吗?还是无头失效,需要按照机头方向来控制?谢过~~

网友:
把飞行模式里面设置一个la n d不就行了吗

楼主:
回复楼上的。。。。我是想多一个功能,看能不能自动降落时跟无头模式一起。。。还有一个降落不要无头模式。今天操作失误小撞了一下,想改进一下操作模式

网友A:
降落是自动的,和无头模式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落是自动的,和无头模式没什么关系

回复楼上的,我现在飞行模式是这样设置的 在自动降落里勾上无头。。。然后第七通道也是自降。这样合理不?因为是新手,操作不熟,机头不对着自己操作有点乱。所以降落时我想用无头来降。如果机头是对着自己,我就打七通道的自降。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的,我现在飞行模式是这样设置的在自动降落里勾上无头。。。然后第七通道也是自降。这样合理不? ...

设置这方面看个人吧,也可以在规划航点的时候选La n 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这方面看个人吧,也可以在规划航点的时候选La n d

谢谢指教。我暂时不打算飞航向。操作还是个问题,得想办法好好练练。。。有没有什么好用的模拟器推荐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暂时不打算飞航向。操作还是个问题,得想办法好好练练。。。有没有什么好用的模拟器推荐一下 ...

买个凤凰模拟器就有多轴和其它很多机型练习

网友B:
la n d 不会去改变你的方向吧 应该就是当前位置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凤凰模拟器就有多轴和其它很多机型练习

手头上有凤凰,但是没有定高这类的模式可以切换。。。感觉就像只有自稳模式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 n d 不会去改变你的方向吧 应该就是当前位置降落

是的,但是位置多少会漂移。不可能像GPS模式一样钉钉子一样下来的

网友B:
GPS没问题的话 肯定不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没问题的话 肯定不漂

GPS肯定有误差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