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电位器有人修过吗?????

楼主(2014-05-03):
手上的spektrum dx5e,搞回来还没用几次油门的电位器就出问题了,拆开看看是碳膜都磨的看的到铜了,电位器型号是hy b12k的,请问一下有人修过这个东西吗?要是有卖的请给个地址吧,谢谢了

楼主:
求帮忙啊

网友A:
这种电位器还是不要修,控的可靠性关系到机机的性命,最好更换同型号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位器还是不要修,控的可靠性关系到机机的性命,最好更换同型号的电位器

关键就是找不到呀,这个是12k的,但一般遥控器都是5k的

网友B:
我以为可以买质量好一点的电位器,电阻值不同的话,可以用串联或者并联固定值电阻来解决。比如原电位器是12k的,现在买到一个5k的,就串联一个7k的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可以买质量好一点的电位器,电阻值不同的话,可以用串联或者并联固定值电阻来解决。比如原电位器是12 ...

额,好像不一样吧,我原来的12k,那么变化范围就是0-12,要是按照这个办法,那么7k的就变成定值了,那变化范围不就变成7-12了吧,这对控应该还是有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可以买质量好一点的电位器,电阻值不同的话,可以用串联或者并联固定值电阻来解决。比如原电位器是12 ...

这个不只是阻值的问题,通过串并联后虽然阻值是一样的,但控的摇杆角度和电位器阻值之间的曲线不一样了,这个和电子电路中的工作点调整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只是阻值的问题,通过串并联后虽然阻值是一样的,但控的摇杆角度和电位器阻值之间的曲线不一样了,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