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过保姆的请进!

楼主(2014-05-03):
以前没搞过保姆 今天第一次搞保姆 居然不会用?·是线连错了 还是没设置好啊

网友:
接线看准接口,不要上下反了。
然后你再调一下电压和电流就OK了,
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并联充电,一种是串联充电。

网友:
没设置好,说明书有问题

网友:
选择  模式  2
保姆模式

网友:
过来看看热闹

网友:
去搜泡泡老师的帖子

网友:
今天第一次搞保姆 居然不会用。。。我是A6。。。请求高手指导。。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
买乐迪的86吧,自带保姆

网友:
查优酷视频的A6使用操作

楼主:
晕 中午和朋友去游泳 现在回来 又可以用了 好神奇的东西啊·保姆真不容易搞啊

网友A:
保姆不能乱搞  乱搞会给自己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姆不能乱搞  乱搞会给自己惹麻烦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