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BAR软件里面调完螺距以后退出螺距有变化

楼主(2014-05-03):
这个情况本人已经试过很多次了,在VBAR软件里面调螺距—2.5.9准确以后退出软件以后然后数值就不对了,然后从新进入VARB软件里面再去调的时候发现数值就会变成退出软件之后的数值,然后再次在VBAR软件里面调正确退出软件以后还是会变,请问各位前辈这是神马情况啊我应该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在这个画面里四个条调0了吗?调0后按下面的“设定中心点”按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画面里四个条调0了吗?调0后按下面的“设定中心点”按钮了吗?

这一步已经做了,其他设置都没有问题就是螺距哪里出问题,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烦啊

网友A:
是不是一步一步按的“继续”然后按的“完成“,我调了两个K8都是很好的,没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

网友:
Vbar调完0、100就不动了,螺距曲线是在控里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步一步按的“继续”然后按的“完成“,我调了两个K8都是很好的,没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

可能是我自己不会调的原因吧

网友:
退出调试模式后,包括十字盘动作等都会受影响,应该是陀螺仪在工作,有自动修正,所以看起来螺距和十字盘有时候都会变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自己不会调的原因吧

按说明或软件导航细细调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