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黄金K8的调试说明。

楼主(2014-05-03):
装机基本完毕了,求个黄金K8的调试说明。

网友A:
楼主!乐迪的控怎么样?好用不?沙发!嘿嘿

网友:
AT10这个控怎么样?

网友:
空白格好不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3233
我看这个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乐迪的控怎么样?好用不?沙发!嘿嘿

人家还没装好呢,好不好用估计还不知道呢吧……

网友:
电脑软件和驱动装了吗?

网友:
等好消息。

网友:
楼主 最后进了什么机型啊

楼主:
AT10呀。。。呵呵。一开箱好骚的。十分漂酿, 买的是橙色的。界面不错,我这个新手都能看个差多。主要是带2个接收,还有一个电压回传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3233
我看这个调的

收到,谢谢,驱动软件都装了,电脑也脸上了,就是不会用软件,呵呵。

网友:
这个就只能按教程自己研究了…… 当mini vbar来做……

网友C:
这个布线太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布线太牛X。。。。

走线还没整理呢,调好了在一次性整理出来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bS1p1N7VfaPxO2uHm_BJnTb2yhcLXA1g8XV4BF37mACCaz1dtC9W5zzJSBXiVHyDhhMvdBd8E2F8z0gzMSd_xERsukdfSpwWlgg2cKZFdW

网友D:
也是网上看到,我也是用这个方法来调整的
1,新建一个模型
2,类型:直升机,斜盘H-1 2-1,油门设置(根据情况设),大致如下:
normal:0-65-85;Idle1:90-80-90;hold:0-0-0
2-2,拔掉电机线
3,飞机通电,等螺距抖一下(V8初始化),连接电脑V8软件 4,start---在V8里,点setup,点creat a new model,新建一个模型数据
5,receiver---检查接收机和舵机线的连接
6,tansmitter---caliberation,使摇杆居中时,Vbar界面上各输入通道为0(不为0就调控上subtrim),正负满舵时,各输入通道为正负100(不为100就调控上end point adjustment)----注意方向,left-right(左-右), push-pull(推-拉), left-right(左-右), positive-negative(正-负)
7,sensor---选择传感器的安装方向
8,rotat direction---选择主旋翼旋转方向
9,swash---选择斜盘类型
10,collective direction---选择斜盘与螺距运动方向
11,servos---选择舵机正反向
12,trim---调整舵机中立点,trim-->servo,使斜盘舵臂全为水平 13,调整舵臂上的连杆,使斜盘完全水平
14,collective pitch---总螺距collective,螺距摇杆居中时,量大桨螺距,调为零(调连杆) 15,螺距摇杆最高和最低时,量大桨螺距,调为+/-13(V8界面上调)
15-1,总螺距量完之后,可设置不同飞行模式的螺距(具体多少根据个人习惯设) normal螺距,-3,+5,+10;idle1螺距,-13度,0螺距,+13度;hold螺距,-13度,0螺距,+13度

16,cyclic pitch---周期距,斜盘摇杆居中时点startpoint,摇杆向右推到头点measure然后松开摇杆,使大将与尾管平行,量螺距,调为8度(在V8界面上调)
17,tail---尾舵机选择,摇杆居中时,尾桨螺距保持在2-3度(亚拓飞机,滑块靠近尾波箱,其他飞机看情况),调整行程(V8界面上左右分别调),使滑块滑到两端时无物理障碍 18,点finish
19,回到V8主界面,调斜盘感度和尾舵感度
19-1,打开斜盘和尾舵右上方的博士帽,确认没有勾选optimizer 20,勾选autotrim 21,拔线关机
21-1,接上电机线
22,控上进入Hold模式,油门摇杆最高(V8只有在正螺距时才进行autotrim,给负螺距意味着autotrim结束)
23,插电,等直升机斜盘抖一下(说明初始化完毕),再抖一下(说明进入autotrim模式) 24,控上关掉hold进入normal模式,电机开始旋转,油门摇杆收到中间。。。
24,控上关掉hold进入normal模式,电机开始旋转,油门摇杆收到中间。。。

25,飞机起飞,把飞机摆平,松开斜盘摇杆,让它自由漂,尽量少修舵,实在不行了再修舵。。。持续至少1分钟
26,降落,油门最低,开hold模式(给负螺距结束autotrim)
27,拔电,2秒后,插电,连电脑看autotrim效果,绿色的柱状图,越高说明效果越好。。。没绿就重新来一遍 28,关闭autotrim选项 29,基本可以爽飞了
30,打开斜盘和尾舵右上方的博士帽,勾选optimizer,启动自动优化
31,自动优化飞行10余次,自己需要做的各种动作都做过N遍之后,关闭自动优化。 32,设置基本OK啦
补充-1,express版本无博士帽,尾舵感度需要在控上设定,上次帮朋友调机时未看到autotrim勾选框。
补充-2,关于bank switch,如果需要为不同飞行模式设定不同的手感,可以使用bankswitch。把AUX通道与接收机的感度通道连接起来,在控上为不同的飞行模式设定不同的感度数值。连接V8软件,切换飞行模式,检查设定的感度数值是否恰当(切换飞行模式时,V8切换到相应的data bank)。
补充-3,关于swash rotation,飞机静止悬停状态,你突然给出向正前方飞行的指令,如果飞机跑偏,可用swash rotation来修正(我的飞机太破,不需要调太准,因此一直没有试过这项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网上看到,我也是用这个方法来调整的
1,新建一个模型
2,类型:直升机,斜盘H-1 2-1,油门设置( ...

好多内容啊。。。。

网友:
乐迪10通控是亮点

网友E:
这个控颜色好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控颜色好骚。

网友E:
鸡子还没装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鸡子还没装好吗?

装好了,进行到调螺距了。不过空还没研究明白

网友:
晕,我的接收机和你放的一个地方,线太乱 不大好布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