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的请教

楼主(2014-05-03):
买了一个300w的
图传
,装机后仅5m能正常传输视频,超过5m显示屏就一闪一闪,再远就是兰屏,请问大侠是什么原因呢?是发射的问题,还是接收端的事

网友A:
300W,5M。太恐怖了吧,就是玩具级也不会这样的!换个通道重新对频试试。

楼主:
对不起,少打了一个字,是300MW不是300W。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我买的200HW测试先的,卖家都说空旷距离有100多200米了,实测很遗憾,我另外买套天线,还没送来,要测试看看是不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C:
不超10米就是增益模块烧了

网友D:
也可能频段不对,国内的发射都有点隔离不好。

网友E:
首先检查频道对应,是否正确。然后5.8g的图传,最好是到室外试机,拉距

网友F:
我的也是有波纹干扰,不过我的说遥控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