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日经帖:FBL100与橙星6050选哪个?

楼主(2014-05-03):
FBL100的X6S
遥控器
看着比较专业,还能设置曲线,还能接遥控器,直线
舵机
。 6050买的人多,新款也用了大舵机,尾巴也加固了。但评价那遥控器手感不好。新手练练手,入哪个后期成本小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A:
6050就是遥控器手感太渣,飞机还是不错的;FBL100最大优点就是非常耐摔,玩它不会为修机苦恼的,如果你没有可以使用FBL100高频头的遥控器可以配个原厂遥控器来玩。。

网友B:
6050吧 或者买个d7e改装控 也没多少

网友C:
FBL100吧,耐摔。要说性能的话,近期的V977或HP100均不错。

网友D:
我支持6050.相当耐炸,客服也还行,有什么问题,都是免费给我寄了几次配件,很不错,

网友E(2014-07-17):
个人觉得fbl100飞机,非常耐摔。

网友F:
飞过v922,很稳,但是舵机很头疼,进灰尘了,虽然很少,但是抖你没商量,过来人了。

网友G:
出掉d7e用回原厂控玩6050的路过。目前在家客厅苦练倒飞航线。新手别老说手感,这和路上看到法拉利开30迈一样的道理

网友:
我选,从成本来看,两者不考虑

网友H:
x-6s控非常不错,真心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