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在外场给精灵2的电池充电

楼主(2014-05-03):
入手精灵2·FPV一套钱也花的差不多了,电池就2个。而且价格贵,买不起电池了。每次在外面飞都玩不够!
想弄个外场可以充电的! 因自己都是骑电动车出去玩飞机,(电动车自己装的是双电池,原来只有4个,改成8个了)所有电动车的电是很充足的,
想问下高手们,如果想用电动车电池来给 精灵2 的电池充电,我想要怎么弄?想要买些什么东西!

网友:
个人见解,单独从48V电瓶拉一根12V出来对电瓶不好,买个48-12VDC-DC降压模块(可调),从电瓶充电口取电,一般电瓶车电池没有保护板的,用A6充电即可。注意电流。

网友A:
我就是咋么干的。你是不是在徐汇滨江飞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咋么干的。你是不是在徐汇滨江飞的那个?

是啊,你是怎么充电的?

网友B:
买个逆变器,升220V,然后用充电器充电.
降压板不建议你用,因为降压板如果坏了,后果你知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个逆变器,升220V,然后用充电器充电.
降压板不建议你用,因为降压板如果坏了,后果你知道的.

降压板都有自我保护,最多坏掉不输出,那有什么后果?你逆变220V,什么转换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压板都有自我保护,最多坏掉不输出,那有什么后果?你逆变220V,什么转换效率?

以前看帖子,做的自动电源,降压板,坏了,直接 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