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手动起来!123 完成DYS三轴云台狗卡子改造

楼主(2014-05-03):
最近进了一个DYS的三轴狗云台,一切都还不错,但每次拆装狗的时候很痛苦,两个M2的螺丝拧啊拧,真怕有一天滑丝了咋整!
经过一小时的卧薪尝胆苦思瞎想,找来手边有的东西改造下,经试用效果非常好!
分享制作过程给一样痛苦着的弟兄们。
这是原材料:
航臂拉杆卡子两个,长尾夹一个

第1步拆下长尾夹钢丝,航臂拉杆卡子拧入狗夹子两边孔里

第2步手工制作钢丝成形

第3步装配完成

最后来看看效果

网友:
首先佩服LZ的脑子,这么好的点子都能想出来,再次佩服楼主的小手真厉害,做的这么完美

网友:
很高明的改造!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A:
松脱怎么办 这狗比我手机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脱怎么办 这狗比我手机还贵

那就换狗4!呵呵。。。你不必担心,仔细看板上不是有凹槽么,除非1.5mm钢丝拉断。

网友:
创造力强悍

网友:
背面加块软胶,这样顶住狗,免得掉了,

楼主:
那样会不会改变重心位置了?其实靠钢丝的弹性拉力,已经压得很紧了!

网友:
简洁好看实用,顶

网友B:
我也刚入了这个云台。有几个问题请教, 云台通电之后,方向轴是歪的,而且没法控制。 自己用调参软件重新设置之后,方向轴可以控制了,可是不小心点了恢复默认,原来的参数又没了~~~   楼主可以给个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入了这个云台。有几个问题请教, 云台通电之后,方向轴是歪的,而且没法控制。 自己用调参软件重新设 ...

这云台最大的毛病就是没个说明书。

网友:
做工很好,楼主手好巧~

网友C:
确实是聪明,小手灵光!

网友:
这个值得顶 心灵手巧

网友:
简单方便实用!

网友:
如此技术的帖子竟然没人顶··

顶一个·!

网友D:
求dys云台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4-07-04):
引用 网友D:
求dys云台中文说明书

可以在论坛里找到 或加好友给你

网友:
佩服楼主,这个点子都能想得出来,真是佩服,期待更多点子造福摸友..........

网友E(2014-08-16):
需要的东西好像有点多了,能给点图纸或者流程之类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的东西好像有点多了,能给点图纸或者流程之类的么!

就两样东西 玩航模的都有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手工很棒,但是这样改云台的重心肯定发生变化,飞起来对云台修复没有影响吗?

网友F:
dys狗台有些歪头,怎么都调不好,请大神赐教,另外能共享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dys狗台有些歪头,怎么都调不好,请大神赐教,另外能共享参数吗

俄版8位控制板都有这毛病 那个可不是你能调好的 有米的话换个32位能解决 呵呵

网友:
32位的板好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