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葫芦画瓢 也D了个电阻焊机

楼主(2014-05-03):
微波炉变压器改的   次级3圈  空载电压2.7V  电流未知    用起来很好用。。。。。。1mm不锈钢板轻松焊    有照片  有视频

楼主:
焊接时间调到最短  焊电池薄片也很好用

网友A:
盒子里面是什么?  下面线圈多少圈?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盒子里面是什么?  下面线圈多少圈? 我也想做一个。。

盒子是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里面是什么?  下面线圈多少圈? 我也想做一个。。

白色的是时间继电器  另一个是交流接触器 就是继电器     次级我绕了3圈空载电压2.7v    本来4圈的  电压接近4v  但火花大很多   就拆了一圈。。。。。。次级线够粗   这个电压一样很爽。。。。。

网友:
不错,再D个电火花啊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接220那端是铜线还是铝线的  听说铝线的效果差 所以一直没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接220那端是铜线还是铝线的  听说铝线的效果差 所以一直没D

铝的  我是修电器的    废旧微波炉变压器一堆。。。初级都是铝的    次级搞大一点  效果一样刚刚的     我的次级是用20几年前老日本进口电视的消磁线圈拆的漆包线绕的  铜线质量也是刚刚的    颜色比国产电视的铜丝深很多   直径有小指头粗

网友:
再D个电火花啊

网友C:
装个脚踏开关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脚踏开关更爽

对  那个黑色的就是脚踏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的  我是修电器的    废旧微波炉变压器一堆。。。初级都是铝的    次级搞大一点  效果一样刚刚的      ...

我的也是铝线的  据说效果不如铜线的好就一直放在角落里有年头了   看你D的我又想起来了。。。。。。可惜不就外出工作了  实在是没时间玩了

网友:
很需要点焊机,自己又不会做,遗憾。

网友(2014-06-20):
视频里的背景音是《樱桃》

网友:
楼主宝贝不少啊

焊接,变压器声音有点恐怖,,,,,,,,,,,,,,,,

网友(2015-06-03):
焊1MM厚以下的,次级用40~45平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