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电池齿配比的问题

楼主(2014-05-03):
花牌3S
电机
450用的 3980KV 用多少T的合适,3800 KV的话用多少T的电机齿合适,又是怎么算的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我用13T,飞飞航线13T高速,翻一翻摆一摆11T/12T扭力大。简单理解就好比山地车的后齿,在小齿上速度快起步慢,在大齿上起步***度慢。自行车是前轮盘大齿带后飞轮小齿,飞机反过来,电机小齿带大齿盘。还可以调节油门曲线的,你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