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压缩机做了个气泵。出烟,求教。

楼主(2014-05-03):
刚做好气泵,试机,气打到差不多4-5分时感觉有烟飘过。搜索下四周。发现原来是压缩机传来的。停机。进气孔里冒出一柳清烟,再听里面好像有烧水的水泡声音,难道是没油门吗?求指点、

网友A:
新压缩机还是拆机的?水声是压缩机内部的压缩机油声吧     烟是油气还是烧焦味的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压缩机还是拆机的?水声是压缩机内部的压缩机油声吧     烟是油气还是烧焦味的烟呢?

拆机,停机里面好像煮水时的声音,是油气烟冒出。不是焦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机,停机里面好像煮水时的声音,是油气烟冒出。不是焦烟

旋片式的压缩机  压缩机内部的高压部分空间比较大  存有较多气体  停机后气体反向漏出来   就会有水声     有油气出也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压机靠佛降温,没风扇改空压机时,开机时间不要太长了。

网友:
材料都是买的就不合算了,压缩机在封闭系统中运行,压缩空气会有水产生容易烧坏电机,
我们这里1.5P二手压缩机就要400多,一台新的静音气泵只要3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片式的压缩机  压缩机内部的高压部分空间比较大  存有较多气体  停机后气体反向漏出来   就会有水声    ...

谢谢你的专业解答,另外这机要不要加油的呢,这个真不知怎么看,今天把回压閥改到油水分离後面,壓縮機情況好了很多。

楼主:
我这样机买了没多少东西,气瓶和压缩机都是朋友单位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专业解答,另外这机要不要加油的呢,这个真不知怎么看,今天把回压閥改到油水分离後面,壓縮機情 ...

正常压缩机里是有冷冻机油的   制冷维修店有  很便宜的一大罐     拿个盒子  把压缩机倒过来  看能倒出油不  看下能到出多少油。。。。加油方法  直接往进气口倒就行了   开机状态加   会自动吸进去

网友B:
我看了你做的东西了你没有加回油管,加个回油管吧,要么用不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机,停机里面好像煮水时的声音,是油气烟冒出。不是焦烟

第一次使用吧?冷冻油遇热蒸发,冷却压缩机用的,倒掉冷冻油,换成机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使用吧?冷冻油遇热蒸发,冷却压缩机用的,倒掉冷冻油,换成机油就行了。

嗯,第一次做这种,没经验,谢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你做的东西了你没有加回油管,加个回油管吧,要么用不住

回油管是怎么加法。请指教

网友:
压缩机需要有冷冻油,在做条管,在管上加开关,用于冷冻油循环,在压缩机的排气管与吸气管之间加条管子管上装个阀门定时开一下,定期换冷冻油,压缩机用个3-5年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5-03-29):
是冷冻油挥发了,还有“吱吱”的声音,没事,以后加点机油即可。

网友D:
请问楼主那个气罐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那个气罐是什么?

雪种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