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求指导 请留下 你们宝贵的 意见 谢谢

楼主(2014-05-03):
刚入门 没什么钱 想买   4轴 450  4个朗宇2216电机   sigma1147 碳浆   4个大疆poto30A电调  XA机壁  apm2.6飞控  达普5000   25C  30左右 冲放电池  800  块  合适么 ?土鳖玩家没米  请留下 你们宝贵的 意见 谢谢

网友A:
看你这么诚恳,给你个建议,飞控换掉,米少就上naza-lite,米多就上V2或零度,其他的都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么诚恳,给你个建议,飞控换掉,米少就上naza-lite,米多就上V2或零度,其他的都还行

控用 KDS 2代   可以么   ? 第一次玩多轴  谢谢啊

网友A:
米少就上naza-lite,米多就上V2或零度,电调换好盈铂金30A,如果有长期兴趣,最好一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少就上naza-lite,米多就上V2或零度,电调换好盈铂金30A,如果有长期兴趣,最好一次到位

我的空 是KDS  2代  请问  可用 用来玩 多轴  450么 ?谢谢

网友B:
个人愚见:  上 LITE 之后 然后准备更多米 买个 GPS  这让穷钓丝的我们 情何以堪啊。嚄嚄~~~

我个人认为  玩航模 喜欢折腾的话  还是APM 好了,6M的GPS 才 65元 , LITE的 GPS 要 加个0 才买的到。 其实 APM 不难,只是参数多了点而已,论坛里那么多高手,你炸鸡了传上日志来,帮你分析的 头头是道  让你 明明白白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愚见:  上 LITE 之后 然后准备更多米 买个 GPS  这让穷钓丝的我们 情何以堪啊。嚄嚄~~~

现在纠结遥控器 不知道 KDS 二代 7通道 不知道 能否胜任

网友B:
APM 其实最多用到 6 个通道。   不考虑控制云台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其实最多用到 6 个通道。   不考虑控制云台什么的。

KDS遥控器 没有三档开关啊 能用么 ?
你有apm飞空技术资料么?

网友:
坛子里搜索 泡泡老师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么诚恳,给你个建议,飞控换掉,米少就上naza-lite,米多就上V2或零度,其他的都还行

这个价位   有没有被坑害啊  纯新手 谢谢

网友:
很好配置 ...再平可用MWC飞控..$6x (連GPS 都係2xx )

网友C:
新手联系商业飞控,可以让你省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联系商业飞控,可以让你省很多,,,

什么意思  请详细说明

网友D:
开始先不要用碳桨吧 不然你就会知道损失惨重啊 除非你很有天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始先不要用碳桨吧 不然你就会知道损失惨重啊 除非你很有天分

什么意思 碳浆 太奢侈了 容易炸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碳浆 太奢侈了 容易炸机?

那应该用什么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用什么浆啊?

先用乾丰仿APC的吧 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