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调参有问题

楼主(2014-05-03):
油门和方向舵最大值不到1900,最小值也大于1100
请问怎么解决,我的控是华科尔D7E

网友A:
在固件里改Max check和min 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固件里改Max check和min check

是改CONFIG里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改CONFIG里面吗?

不是的,Config只是设置,没有改参数;以MWC V2.3为例,在Multiwii.h头文件中搜索到“#define MINCHECK  #define MAXCHECK ”字段。后面的数值就是飞控所认为的上界和下界。一般的话改在你遥控器输出极限值再加减50.比如你的是1100超过以及1900不到;那就改成1150下界1850上界。以此类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改CONFIG里面吗?

总之让你的遥控信号输出能够包含飞控设定的区间即可,否则解锁啊掰杆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之让你的遥控信号输出能够包含飞控设定的区间即可,否则解锁啊掰杆都有问题

谢谢了!成功解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成功解锁了!

不客气!

网友(2014-06-21):
求教个类似问题,我的MWC飞控YAW和PITHC通道数值总是在1520左右浮动(遥控处于中点位置),这个是要修改代码吗?
还有,MWC飞控需要校准遥控器吗?怎么校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