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40AA

楼主(2014-05-03):
好盈天行者40A可以用4s电池不大家的F550都是用多大电机2212怎么样

网友:
期待大神来吧!我是路过的!

网友A:
现在出的可以用,最高是4s,但是楼主的不知道是不是,看电调上有标注的,2--3s lipo   还是2--4s   lipo
2212够用,可以装22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出的可以用,最高是4s,但是楼主的不知道是不是,看电调上有标注的,2--3s lipo   还是2--4s   lipo    ...

2s,3s的你的F550用2212的吗能飞多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2s,3s的你的F550用2212的吗能飞多久

你的电调只能支持到3s电池
我的是450的,以前玩的,现在不玩了,2212电机,1047桨,2200mah  20c,,冬天是4分钟左右,我的比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调只能支持到3s电池
我的是450的,以前玩的,现在不玩了,2212电机,1047桨,2200mah  20c,,冬 ...

夏天几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夏天几分钟

夏天可能长点吧,我也没有玩过,目前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