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着急啊

楼主(2014-05-03):
不小心把这个插件拔掉了,现在不知道这么插对不对,,

网友:
下个NAZA V2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A:
好像不对劲,没有连接负极的杜邦线,你插的那一排线,是不是有一根单出来的黑色线头?

网友B:
上个全的照片、看不清这个是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全的照片、看不清这个是什么线。

插的是最右下角的四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对劲,没有连接负极的杜邦线,你插的那一排线,是不是有一根单出来的黑色线头?

没有其他的了啊 ,线序肯定没错的。就是不知道针脚对上没,我现在插得是最右下角的 四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其他的了啊 ,线序肯定没错的。就是不知道针脚对上没,我现在插得是最右下角的 四针,

对,那只是四根信号线,插最下面那排阵脚,分别对应M1M2M3M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那只是四根信号线,插最下面那排阵脚,分别对应M1M2M3M4

一共三排,我现在插在最下一排,也是对应的,那就是对了哈们谢谢啊 刚才GPS没插上,结果电机上电 都上不了,吓坏了,以为插错了

网友:
不確定的話!naza-m模式裡面有電機測試~試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以后在拔插是先照个相,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