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请老司机给看看,发动机调成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上天了?

楼主(2014-05-03):
各位老司机,新人没人带,一直自己琢磨,这套东西都买了能有半年了,一直没时间弄。天气热了,打算鼓捣鼓捣。经过几天试验后,发动机已经调试成这样了,请问是不是就已经具备上天的基本条件了?
现在可以做到,怠速稳,不熄火;加油撤油响应快。就是感觉告诉有点发动机撕心裂肺的感觉 也不知道对不对,排气管有油喷出,请指点。
试发视频。。。。

貌似拉力有点大,桌子都被拉动了。这个试车台我还是很满意,折叠桌子改的,可以收起来 也不占地方。油就用自己配的素油1:4.

北 京亚运村附近求油机模油一起学习交流。早上我看有挺多老大爷在途中红框处飞电机,场地条件很高,有跑道有草坪。
视频正在审核中,稍后更新。。。

网友:
看不到内容,只有个图

网友:
点火器长时间插在火头上容易烧坏火头

网友:
油还是有点富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富油。油门响应也有迟滞,适当收小油针。
高速时油管有润滑油滴出正常,不过现在这个多了点。
另外,感觉这发动机的气密性有点差。是什么牌子,多大的引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富油。油门响应也有迟滞,适当收小油针。
高速时油管有润滑油滴出正常,不过现在这个多了点。 ...

三叶的25级。
请问是怎么判断的富油?相应迟钝了点?我一掐油管 大概1秒后转速上升,然后熄火

楼主:
请问 怎么判断的呢?就是因为响应稍慢?掐油管大概1秒后 转速上升 然后熄火

网友:
汽油机的路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叶的25级。
请问是怎么判断的富油?相应迟钝了点?我一掐油管 大概1秒后转速上升,然后熄火

这个应该是靠经验了,听声音:听起来不清脆、有混浊感,特别是最大油门时,声音太绵弱了,没有爆破力;看油门响应速度,推油门时,速度跟随反应慢;还有不同速度的排气浓度,你对比一下怠速和最大速度的排气浓度和颜色。
启动发动机,中速热车1分钟左右,然后推到最大油门,逐步收小油针,调到发动机最大转速点(再收小油针,会降速或熄火),然后回转油针1/10圈,这就是正常点了。
掐油管会减小供油比例,和你收小油针的道理一样,空气和燃油的比例变化,趋向合理,发动机速度就会提高,直至贫油。
建议你以后要使发动机熄火,不要掐供油管,改掐排气管。因为掐供油管,会使发动机经历“飞车”、“贫油”的过程,容易损坏发动机。而且这样熄火的发动机里面是没有燃油存留,也就没有润滑油的积留。不利于发动机的保存和下一次发动机的启动。

恕我直言,三叶25级发动机很烂,作为练习和熟悉发动机可以,上天就换好点的发动机吧,例如O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靠经验了,听声音:听起来不清脆、有混浊感,特别是最大油门时,声音太绵弱了,没有爆破力;看 ...

我今天按照论坛里一个老师傅讲的 大概根你说的一样。就是先调整高速,油门开到最大 然后减小主油针,但是感觉转速没有什么变化呀 很奇怪。顺便问下 最高转速下 有没有说 不要运转超过多少时间?

网友A:
减小油针会有效果的,因为你掐油管会提速,说明现在的空燃比偏向富油。
高速运转没事,因为你装着螺旋桨呢,不用担心发动机的散热。我玩这东西十多年了,放心好了,不会错的。
另外,如果可以,最好少用自己调的素油,因为蓖麻油没有成品油里的合成油耗,容易形成胶状积碳。现在买成品油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油针会有效果的,因为你掐油管会提速,说明现在的空燃比偏向富油。
高速运转没事,因为你装着螺旋桨呢 ...

好的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有不懂得 我会再请教你的。谢谢!

网友:
北京现在五环以内禁飞航模,五环外飞行需要办证在固定地点飞行,个人谨慎野飞,传闻已经有被扣机收人的了,不管真假还是谨慎点好,通知时北京模型运动协会发的,以后要持证在制定地点飞行,高度不得超过120米,自觉接收公安部门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靠经验了,听声音:听起来不清脆、有混浊感,特别是最大油门时,声音太绵弱了,没有爆破力;看 ...

正解。支持。。

网友:
那根皮管影响很大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素油这样的响应速度不错了,声音大是因为没有减震直接固定在木板上产生的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