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水!】救援船51下水照

楼主(2014-05-03):
51补救援船工作照,,,首次下水因未完全完工和没人拍照,,就没有发帖,,

前天再次下水补照,,,

按之前出现的溅水和远程救援看不见等情况补充了防水盒和FPV,,,

但是新问题也随之而来,,密封的防水盒无法散热,,电调出现了热衰减,,正在买散热片解决这个问题,,下次在上图

该救援船制作的原帖在此: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027&extra=page%3D2

网友:
简单实用,沙发舒服。

网友:
非常巧妙实用!

网友A:
那个小盒子是什么?

网友:
因本身原因熄火了这样可以,但如果被水底下的障碍物挂住了,这个方法显然不灵

网友:
好象工具盒还在上面!

网友:
还有图传,厉害

网友B:
做个水冷套加装个小水泵,就可以解决电调散热问题了

网友C:
我觉得既然是救援用的,最少也要有倒车功能。这个无刷电机的应该没倒车功能吧!如果船前方卡住了又不能倒车怎么办?陪了夫人又折兵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盒子是什么?

隔水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既然是救援用的,最少也要有倒车功能。这个无刷电机的应该没倒车功能吧!如果船前方卡住了又不能倒车 ...

倒车用车用电调就行了,,,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所以先用飞机电调,,暂无倒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水冷套加装个小水泵,就可以解决电调散热问题了

水冷太高端,,,目前想的是在盒子上挖洞,,然后镶一个散热片上去,,

网友:
太有才了!不错支持!

网友:
这个我也自己做了一个    用车用电调  可以倒车  就是慢了点

网友D:
内容怎么转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车用车用电调就行了,,,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所以先用飞机电调,,暂无倒车功能

用好盈船用电调啊,有倒车功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水冷太高端,,,目前想的是在盒子上挖洞,,然后镶一个散热片上去,,

还是用好盈船用电调,做下防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容怎么转向?

看我之前制作时候的帖子,,有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好盈船用电调,做下防水就行了

船用电调其实就是飞机电调加一个水冷套,,,救援船的速度不足以吸水上来冷却,,加水泵的话结构和成本上得不偿失,,,既然已有现成的电调,,还是先加个散热片看看效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水冷太高端,,,目前想的是在盒子上挖洞,,然后镶一个散热片上去,,

反正是在水上跑的一般不怕重量多些的,你可以加上散热片然后在再加上个散热风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正是在水上跑的一般不怕重量多些的,你可以加上散热片然后在再加上个散热风扇散热

知音啊!其实我风扇也买了,,怕散热片效率不行就上风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知音啊!其实我风扇也买了,,怕散热片效率不行就上风扇,,,

还有电机表面的标签什么最好清除掉(以后要是出售保修什么的可就困难了,还有参数也不好辨别了)电机和散热片之间涂些散热硅脂加强导热效果,区区的就好多了效果反而不一定好。

我还有点想法,你可以参看下,你可以在后面做成一个船头的样子,那样就可以两面行驶了。在凹面做个平台,做个玩具吊车的吊臂,那样可以叉着需要救援的船走也可以拖着它走

我截了张图,楼主可以看下,个人的一点小建议,如果楼主喜欢diy的话可以参看下。不过我个人觉得如果实现了,会更强大的
吊臂头可以做成钩子或是电磁吸盘。
以后看到玩船模的,楼主就可以去救援那些抛锚的也可以自己在水里跑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电机表面的标签什么最好清除掉(以后要是出售保修什么的可就困难了,还有参数也不好辨别了)电机和散 ...

复杂程度有点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杂程度有点高啊,,,

其实也不高啦,就是加个吊臂这样你就能拖着船走,不然你就的叉着走。
后面加个船头就是好看些,你也可以把里面改造下
如果你能让浆反转也行那样拖船走方便,摄像头可以转过来看前方不是。我也知道改造量会很大,留给爱捣鼓的友友捣鼓吧

网友:
很漂亮哦,用心是不一样有,学习了

网友G:
这o艇吃水很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o艇吃水很浅啊。。。

O艇哪有什么吃水,,整个一空壳,,就发动机的地方有点吃水,,

网友H:
灰机桨怎么倒车啊?做个360度全回转的吧。。。

网友:
这船看着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灰机桨怎么倒车啊?做个360度全回转的吧。。。

灰机桨反转也是能倒车的,,,只是效率很低,,,

网友I:
不错 我也想做个。 哈哈 看了制作贴 转动整个电机风扇这个设计很新颖 。 相比老设计 转动风舵叶片 会增加自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 我也想做个。 哈哈 看了制作贴 转动整个电机风扇这个设计很新颖 。 相比老设计 转动风舵叶片 ...

转动风扇叶片?是类似气垫船那样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转动风扇叶片?是类似气垫船那样的?

风舵片 差不多是把水舵移到了水上。   搜X宝上的空气船 。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风舵片 差不多是把水舵移到了水上。   搜X宝上的空气船 。

嗷,,,这个呀,,,这个叶片效率没有直接转电机来的高,,转弯半径较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嗷,,,这个呀,,,这个叶片效率没有直接转电机来的高,,转弯半径较大

酱紫 。 看110直径的管子可以做起重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酱紫 。 看110直径的管子可以做起重船了。

是捏,,我买的顾地的110管子,,管壁很厚,,重量也很重,,如果买三无管重量会亲很多,,,吃水会浅不少

网友J:
太复杂了,其实越简单越好,用一根鱼线挂上个小瓶子绕船一周缠住拉就走是最省事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复杂了,其实越简单越好,用一根鱼线挂上个小瓶子绕船一周缠住拉就走是最省事的,效果好,

生命在于倒腾,,

网友I:
兄弟 有视频发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 有视频发下啊。

录像的哥们迟迟约不出来,,,本周末不下雨的话就弄,,,

网友(2015-01-27):
引用 网友J:
太复杂了,其实越简单越好,用一根鱼线挂上个小瓶子绕船一周缠住拉就走是最省事的,效果好,

同意,6024噴水船加水冷便可,小巧便攜,可在飃浮物水面航行。

网友(2015-03-12):
看上去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