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Vision+云台问题!用APP控制俯仰没反应!

楼主(2014-05-03):
今天刚到的快递,如题,他一直是正前方向下45度,控制没反应,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把镜头那个半透明罩子去掉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镜头那个半透明罩子去掉再试试

都取了,一样的,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用电脑接上飞控,在调参软件里面看看通道映射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不抬头了?是不是遥控那个接触不好啊!之前看过有人说这个问题

网友C:
买回来直接用?各种设置呢?

网友:
应该是出厂都设置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脑接上飞控,在调参软件里面看看通道映射有没有问题

恩恩,好的,我试试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回来直接用?各种设置呢?

直接用的,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抬头了?是不是遥控那个接触不好啊!之前看过有人说这个问题

关键不知道那块有问题

网友D:
估计是控的摇杆内端没与电位器接合好,我的就是,打开调整那个电位器试试看看能不能调整了,如能就想法解决就好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控的摇杆内端没与电位器接合好,我的就是,打开调整那个电位器试试看看能不能调整了,如能就想法解决 ...

具体在那根杆旁边,什么位置啊,没弄过,我的是用手机APP控制的俯仰

网友:
有时候云台错位了,关机后重新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请用手机APP搜索最新版,然后升级,我之前就是这样的了。

最新版本号:1.0.39

网友:
楼主,您的手机是否安卓?安卓的最新版本是1.0.40,苹果系统是1.0.37,您也可以尝试用苹果手机测试一下是否故障依然。

网友:
1.0.40-a n droid/1.0.37-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控的摇杆内端没与电位器接合好,我的就是,打开调整那个电位器试试看看能不能调整了,如能就想法解决 ...

V+好像是用触摸屏幕控制俯仰!没有电位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V+好像是用触摸屏幕控制俯仰!没有电位器!

我说的是控的后面的杆

网友:
V+是用app軟體由手機上控制俯仰,控的背面並沒有搖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控的后面的杆

我只能说你没用过V+甚至连老款得V你都没用过!可能连说明书都没看就在误导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控的摇杆内端没与电位器接合好,我的就是,打开调整那个电位器试试看看能不能调整了,如能就想法解决 ...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折腾了我一个下午,各种遥控矫正,各种升级固件,最后把遥控拆开,新的啊就给我拆了,发现那个电位器压塌了,大疆的生产真暴力,而且也暴露出是没质检的,好歹这不是玩具啊,利润这么高,单台都测试应该也是合理的啊

网友:
当然要说明下,我们是借这个帖子说说用狗台的精灵,v系类的和后面的摇杆无关哈

网友(2014-09-29):
你们这帮人,能不能把搂住的东西整明白了再回答人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