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用嘴接触了甲醇发动机,会不会中毒啊?

楼主(2014-05-03):
忘了甲醇有毒,用嘴去含着排气管吃了一下,反应过来赶紧吐口水。现在眼睛有点疼,会不会瞎啊?要多久发作?有没有解药?大还丹吃了能好不?

网友:
目前还没有解毒血清,你完了。。。

网友:
没事没事,有惊无险

网友:
查了百度,确实有毒,不过吸入不多的话,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甲醇系结构最为简单的饱和一元醇,化学式CH3OH。又称“木醇”或“木精”。是无色有酒精气味易挥发的液体。有毒,误饮5~10毫升能双目失明,大量饮用会导致死亡。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对中枢神经系统有***作用;对视神经和视网膜有特殊选择作用,引起病变;可致代射性酸中毒。   急性中毒:短时大量吸入出现轻度眼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口服有胃肠道刺激症状);经一段时间潜伏期后出现头痛、头晕、乏力、眩晕、酒醉感、意识朦胧、谵妄,甚至昏迷。视神经及视网膜病变,可有视物模糊、复视等,重者失明。代谢性酸中毒时出现二氧化碳结合力下降、呼吸加速等。   慢性影响:神经衰弱综合征,植物神经功能失调,粘膜刺激,视力减退等。皮肤出现脱脂、皮炎等。   燃爆危险:该品易燃,具刺激性。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饮足量温水,催吐。用清水或 1%硫代硫酸钠溶液洗胃。就医。

网友A:
现在安好?排气管已经没有甲醇啦(含量很低),只剩润滑油啦,现在是合成润滑脂,以前使用蓖麻油-----缓泻剂!

网友:
抓紧去医院找个漂亮护士妹子罐个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安好?排气管已经没有甲醇啦(含量很低),只剩润滑油啦,现在是合成润滑脂,以前使用蓖麻油-----缓泻 ...

还好,刚把后事交代了,还在等毒发,尼玛到现在好像还挂不了

网友B:
还能发帖,那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发帖,那就没有

妈的,到现在还没挂。以为要挂,给老婆坦白了……

网友C:
您是在练习吹箫吗?没事含排气管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是在练习吹箫吗?没事含排气管玩

哇,好基友,这都能看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哇,好基友,这都能看出来!

做机友还成,基友就算了吧,胡子扎着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机友还成,基友就算了吧,胡子扎着蛋疼

刚才用手机上的,没看到是个大校哦!老魔头了哦!请教下,想做个简单的15级飞机,有没好的方案?不想复杂了,弄很久都弄不好。我是想的TB上买对120cm的EPS机翼,再用1cm左右木棍做机身,做成个上单翼,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就含了一下,大惊小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用手机上的,没看到是个大校哦!老魔头了哦!请教下,想做个简单的15级飞机,有没好的方案?不想复杂 ...

90级别以下的固定翼,还想省点事,还是搞电动吧,先买成品机套件来飞,再慢慢修,慢慢改,然后你就知道怎么设计制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级别以下的固定翼,还想省点事,还是搞电动吧,先买成品机套件来飞,再慢慢修,慢慢改,然后你就知道怎 ...

电动的不想飞了,慢慢入油了,先弄个小的,家里地方窄,摆不下你那90的鸡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动的不想飞了,慢慢入油了,先弄个小的,家里地方窄,摆不下你那90的鸡鸡

实在想玩油的,建议40级练习机起步。如果你是看中什么小日本15级发动机的话,劝你早点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想玩油的,建议40级练习机起步。如果你是看中什么小日本15级发动机的话,劝你早点回头

已经到家一个三爷15机机了,正在等其他配件,,,,有台空的小赛,准备改改装上去试试,炸就炸吧,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想玩油的,建议40级练习机起步。如果你是看中什么小日本15级发动机的话,劝你早点回头

还好不是小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