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D10刷机后,rx601不能用固定ID

楼主(2014-05-03):
如题,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有没有解决办法.10通道的也会这样吗?

网友A:
先用自动对频,成功后在控上打开固定ID码开关在对一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自动对频,成功后在控上打开固定ID码开关在对一次成功,

谢谢,有空回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