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和接收板都换新的了还是不好使! 我要疯啊!

楼主(2014-05-03):
(美嘉欣T10是旧的) 换了新遥控器后还不好使,我以为就是接收板坏了,又去买来了机身上的接收电板,买的时候我把遥控器也拿的,让卖家老板给试了一下好使,(是在同一个型号 频率机上试的)拿回家匆忙按上后傻眼了,还不好使?我无语了,难道电池有问题?我用变压直流接上也不好使那就确定不是电池的事,再就是电机的事,电机我直接用电试了好使。电机上有线路板和很多元件,会不会是他们坏了。有这么个情况里面,在对频的时候下面那对风叶慢慢转大概两圈在就不转了,上面的风叶一点不动,不管你再怎么弄就是不好使。恳求前辈们帮助推断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既然把遥控器也拿的,让卖家老板给试了一下好的,为何拿回家就不好了,问题估计还在你这里。控的电源(电池)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把遥控器也拿的,让卖家老板给试了一下好的,为何拿回家就不好了,问题估计还在你这里。控的电源(电池 ...

感谢好友!你说的是遥控器电池?是用新的便宜电池。我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把遥控器也拿的,让卖家老板给试了一下好的,为何拿回家就不好了,问题估计还在你这里。控的电源(电池 ...

感谢好友!你说的是遥控器电池?是用新的便宜电池。在商家那里用我的遥控器 接收板和商家的机身试的都好使啊。电机怎样试才知道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呵呵!别人送我的 ,我修修练习练习手法!

楼主:
跪求哪位大神帮我分析指点到底会是什么原因!     至今还没有解决-------- 也不能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