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配6通R6b 接收30米失控,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03):
富斯9刷了open-tx,APM2.52 3.1.1固件,30米失控。前天GPS没到,失控后自动降落,后来把天线位置改了自然下垂,接收天线断的屏蔽线也焊了,今天试飞还是30米失控,还好今天装了GPS会自动返航,拆了刷机会不会影响到遥控距离,还改了背光,只是没有开。

网友A:
好悲剧,好悲剧

网友:
我也是用的6通的接收,也刷了机改了背光,目前还没失控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接收机天线没有焊接好才会导致你的30米失控,可以找富斯的售后,可以加他们的Q2210171746,祝你好运 !

网友:
FS飞过800米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