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的降落,有点问题问一下

楼主(2014-05-03):
今天飞V+的时候,慢慢降落。突然想起来说明书上说油门推到最小3秒就是关掉电机
那如果在空中持续把油门推到最小3秒,会不会在空中就停机了?

还有,看到有phantom2有新固件,限制下降速度2米/秒。那么用这个固件在空中把油门推到最小,是不是依然会空中关掉电机?

网友A:
油门推到最小3秒就是关掉电机。我怎么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推到最小3秒就是关掉电机。我怎么没看到?

v+说明书(用户手册V1.0) 37页

网友B:
空中油门推到最小,那不用3秒,马上飞机就得掉高度

网友:
会不会关机,你试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中油门推到最小,那不用3秒,马上飞机就得掉高度

关机和掉高概念不一样啊,如果真的空中关机要救,那是不是就要再做一次开机动作。但是如果仅仅是掉高,给点油,如果离地有充足距离还有救回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机和掉高概念不一样啊,如果真的空中关机要救,那是不是就要再做一次开机动作。但是如果仅仅是掉高,给 ...

油门最小,电机不转或者不能抵消掉高带来的反转,你再推油也是转不起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最小,电机不转或者不能抵消掉高带来的反转,你再推油也是转不起来了的

不是有另外一个帖子止掉了吗。当然可能运气成分比较高,不过证明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C:
停机应该是指高度不变的情况下最低油门,也就是落地或者手接住以后可以关电机。

精灵二最低油门下降速度最快2米/秒已经试过了,不会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机应该是指高度不变的情况下最低油门,也就是落地或者手接住以后可以关电机。

精灵二最低油门下降速度 ...

感谢答案。你是指更新固件后的2M/S的下降限制吗?我其实也是看到新固件有这个限制,又想起说明书上面说的停机,才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不会关机的

网友:
说明书上还说如果出现关机,五秒之内推高油门就会自动开机。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也没必要空中关油门吧

网友(2014-06-25):
这种东西不敢去尝试  一停机掉下来再启动想恢复姿态有点难

网友:
千万别试。毫无疑问:如果在空中持续把油门推到最小位置保持3秒,马上就会在空中停机,马达立即停转。

网友:
有想法,有争论,才有真理

网友:
我一代机飞高一千米,也是全油门降落,不会停机,不过离地面差不多就要补油门了,要不就摔了。

网友:
电机不会停转的,最小油门3秒停机,应该是在上下高度不变的情况下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