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卡尺如何修复?

楼主(2014-05-03):
新入手了一把500的卡尺,有一边的头摔掉了,不知如何修复?谢谢!

见图

网友:
焊一节  在磨  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多余的那头、也去掉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不能焊接,焊接变形就报废,明智的选择就是锯了多余的一边。

网友:
这都报废了,修的价值不高了。而且作为量具有精度要求,修复的时间和工作量太多了。还要有很好技术!

网友:
不破不立!把另一个头也去掉,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再摔掉另一头?
要不线切割到二边相同?

网友:
摔一下精度就没了,何况焊接再修复。

网友:
    去掉另一个就少个测量内孔的功能。游标的精度就那样比板尺高比千分差。

网友:
钻孔,加工圆形小头镙纹对接,上铣床铣出平面就行了。

网友(2014-10-08):
不要想着如何修复,无法修复的,专业的工厂都不愿意做这事,做下来成本比你这尺还贵~不要用内量爪即可,用线切割把另外一个爪割掉,用油石去一下毛刺即可。

网友:
同感,很可惜啊,只少一个功能了。

网友:
去掉另一边,然后两边用砂轮修齐整,再用砂轮在卡爪上磨出类似的构造,磨出来的精度就看你的水平了,最后锉刀,砂纸,油石等做精确矫正

网友:
那个是量内孔的,内孔直径还得大于10mm,没啥用,磨掉另一头不量内经就是了

网友:
将就着用呗

网友(2014-11-07):
这卡尺好像还带刀口,说实话我还没见过500带刀口的。要修复的话,把没断的割齐再割两个脚出来,然后磨出圆弧就可以了。一般大型机械厂的计量室可以磨!

网友:
可以改高度尺.exe

网友:
弄个新的吧   修复的时间干点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