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会第一天买的乐迪CB86今天一用就出毛病了

楼主(2014-05-03):
     展会第一天在乐迪的摊位上买的乐迪CB86,主要就是看上简单易用了,当时人太多也没来的及实验下,等了好久拿到了一台,电池是昨天在展会上买的达普4S6200的彩虹版,结果今天插上冲电,下午在家看电影,冲到晚上一看4S只显示了3S,这破充电器把前三个电芯充满了,第四个电芯就没动,根本就不显示,关键是我充的时候看了下是显示4S的,结果现在只显示3S了,怎么办,我只能开始放电了,把前三个先放了吧!要是电池出了问题我一定追究到底,什么破玩意啊!

网友A:
冷静,冷静。要不又是战贴了。我想说模型类产品的品控很差,我有段时间没什么就挂什么,后来我淡定了。和厂家或卖家协商处理吧。其实这个时候是检验厂家售后的时候。按理说是可以退款的。不过如果是我呢会很好说,不会要求退款,但是底线是维修的来回运费不由我负责。毕竟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卖家和厂家完全有理由认为是买家误操作弄坏的  所以我就退一步,不退款就换新的但是底线就是上述。最后仍旧希望不是相互攻击的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静,冷静。要不又是战贴了。我想说模型类产品的品控很差,我有段时间没什么就挂什么,后来我淡定了。和厂 ...

关键是我的电池要是坏了找谁说去

楼主:
什么垃圾东西不给我退货我就天天发帖

网友:
我买了个屏幕不亮 大电流冲一路充电器就挂了

网友:
事实再次证明,便宜没好货,冲动消费害死人

网友:
这货老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的电池要是坏了找谁说去

冷静冷静,若你这样说电池坏。那就很没谱了。你怎么能确定到底是电池弄坏充电器还是充电器弄坏电池或又是两个东西“不兼容”同归于尽呢
电池坏的征兆还是比较明显的。相信现在你也知道那片电芯是否坏了没有吧。若没坏那为什么你不可以怀疑是电池垃圾弄坏充电器呢,呵呵,都是你买来的产品他们应该是同等地位才对吧

网友:
  冷静协商应该能好好解决的·~·~

网友:
还是不要尝试新货吧

网友:
这玩意功能不错 就只质量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静冷静,若你这样说电池坏。那就很没谱了。你怎么能确定到底是电池弄坏充电器还是充电器弄坏电池或又是 ...

电池没坏我用A9试了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货是坏了
你这样说完全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难道你是JS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没坏我用A9试了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货是坏了
你这样说完全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一个售后问题为何要用“斗争”去描述呢?况且现在卖家或厂家提出了让你极其不能接受的处理方案了么?

网友:
楼主莫激动,这是并冲,肯定是你有一片的平衡头接触不好,仔细检查下,多插几次,把没接触好的冲满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充电器的问题,是平衡头接触不好

楼主:
都说了我用A9实验了没有问题,而且怎么可能我所有4S的电池平衡头都有问题啊!我有20块4S现在插上都只显示3S难道平衡头都坏了吗?等我晚上发图

网友:
这产展商是在打自己耳光啊,展会上都不卖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