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家可怜的哈X4啊

楼主(2014-05-03):
我的哈博森X4不找到什么了飞了一个电后·换另个电池就不行了通不了电·灯什么的都不亮了,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或要寄去哪修·告诉下我,先谢谢了

网友:
稳压模块坏了?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电池插下去都没反应了,灯也不亮了·你知不知道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真的不知道

网友A:
想省事就把電路板寄廠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省事就把電路板寄廠里吧。

厂址是哪?电话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址是哪?电话多少?

【东莞塘厦田心村科苑城鹿乙路A22号。维修部王波收。电话。0769---82776166】
這就是哈博森廠家,你先跟他們聯繫好再寄過去。

网友:
會否電池接線焊點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