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不能用自喷漆上色吗?

楼主(2014-05-03):
EPO不能用自喷漆上色吗?

网友:
可以,我用过

网友:
最好不要,用丙烯颜料

网友:
貌似用了会变软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三和自喷漆,很好,没问题

网友:
完全没问题 EPO表面光滑 干后要多喷几遍

网友:
我直接手工涂。本来计划喷。后来发现小灌漆才3元一灌。改手工涂装

网友A:
喷漆不均匀?.是否我喷的太厚了?表面会像水一样液体会滑动..

网友:
可以  要 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漆不均匀?.是否我喷的太厚了?表面会像水一样液体会滑动..

薄薄的喷一层,然后干了再喷一层,不能一次喷的很厚,你这样的就是喷多了。

网友(2014-06-19):
自喷漆含有丙烯酸,能不能喷epo?今天我自喷漆上普通泡沫,就是包装电器的泡沫,是不是eps反正喷后腐蚀起泡了

网友:
千萬不要用油性漆, 用水性漆, 樓上說得對,
如果是噴大範圍的就先噴薄薄的一層, 然後等乾了再噴第二層會好多,
"像水一样液体会滑动" 另外一個原因是距離太近了

网友:
11楼正解,偶已喷了N架飞机,木任何问题,关键就是掌握第一遍别急于求成喷厚了,第一遍薄薄的一层,等干了上第二遍一点问题木有.

网友:
这就是自喷漆喷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7111&extra=
我就是普通自喷漆 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