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

楼主(2014-05-03):
用维宏卡控制。86步进电机。不能连续运转。按一下按钮转一个角度。按住按钮不放,干哼哼不转。是什么原因呐?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是不是转速太快了。

网友:
加速曲线

网友A:
        1,看起来似乎是变压器直接驱动?如果是检查驱动器是不是交直流两用,不是交直流两用改为直流电输入

        2,检查是否缺相

        3,以上没问题调节电流大小

        4,调节电流不能改善的话检查转轴是否有弯曲现象,转子是否有扫镗现象

        5,楼主叙述有问题,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是步进电机可点动而不是转过一个角度,因为长按不转的话电机是不可能转过一个较大角度,只是走几步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起来似乎是变压器直接驱动?如果是检查驱动器是不是交直流两用,不是交直流两用改为直流电输 ...

不知道抽的哪阵风。今天又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抽的哪阵风。今天又正常了。

        意思就是你今天皮痒,想被人虐

网友B:
可能是驱动器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你今天皮痒,想被人虐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驱动器电流不够

驱动器额定电流6.5A。设置到3A。

网友C:
楼主步进多少米收的?扭矩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步进多少米收的?扭矩多大?

150收的。12N/M。

网友D:
还有这个四线的电机不知怎样驱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个四线的电机不知怎样驱动?请教

这小玩意随便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就可以驱动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小玩意随便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就可以驱动起来。

能介绍一下吗?它是四线的,不是5线或6线的,那种5、6线网上有卖成品驱动,就不见这种电机的驱动。

楼主:
四线的接法是最简单地。随便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就可以驱动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抽的哪阵风。今天又正常了。

某相接触不良、故障时测电机相电夺判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线的接法是最简单地。随便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就可以驱动起来。

请教四线两相电机需对分别对两相加脉冲电源电压,还是如图所示的接法,电机就能转?
如果分别加脉冲电压,是A+ B+同时?还是错开的其他方式?

楼主:
A,C接驱动器A+A-.B,D接驱动器B+B-。驱动器接上电源。驱动器上接,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C接驱动器A+A-.B,D接驱动器B+B-。驱动器接上电源。驱动器上接,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就可以运行了。

...

谢谢你的回复!请 教步进电机的细分是什么意思?这个电机是只能一步7.5度的转,还是可再调小一步的角度?如1.8度或0.9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