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客服或者精灵1的朋友进来看下

楼主(2014-05-03):
前几天收了一个精灵1代的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升级版 飞控和nazaM颜色一样 遥控器上没有后边那个俯仰杆 请问是精灵1代的哪个版本?

网友:
肯定是早期版本

网友:
都說是收的!一代的不用想了

网友A:
用调参软件看一下 就知道了 你也可以直接升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调参软件看一下 就知道了 你也可以直接升级固件

最老款的可以升级固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老款的可以升级固件吗?

好像大疆网站上没有说 精灵1 有几个版本吧   我想 只要能用调参软件打开(且有序列号) 应该可以吧   我自已的精灵1 升了级

我也是菜鸟一个 具体到大疆网站 或 坛里的有经验人 解答

网友B:
飞控升级到V2就行了,后面有摇杆的应该是最后一版精灵1,之前好像还有2个版本,但是前2个差别不大,就是电机能否上自紧桨。
另:新版的精灵2调参只能用精灵2的软件,而精灵1可以用NM的软件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升级到V2就行了,后面有摇杆的应该是最后一版精灵1,之前好像还有2个版本,但是前2个差别不大,就是电 ...

我的后面没摇杆,不是自紧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升级到V2就行了,后面有摇杆的应该是最后一版精灵1,之前好像还有2个版本,但是前2个差别不大,就是电 ...

升级到v2有哪些好处呢?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后面没摇杆,不是自紧浆

可能是一代精灵1。我的是二代精灵1,能自紧桨,但没摇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到v2有哪些好处呢?新手

你看官网,有每次升级的记录。我记不清了。

网友:
玩过精灵1的飘过

网友:
路过顶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