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左右手油门改的问题

楼主(2014-05-03):
四轴遥控器改了左右手,但是左右手油门还是没有切换过来,是不是还要该飞控接线,请指点指点!

网友:
遥控器上有一项手的模式设置,左手模式2 ,右手模式1

网友:
把遥控器上电位器的线换过来就行了

网友:
CX20啊,我也刚入了一台。我是左手油门

网友:
通道混控改下就可以了啊,er9x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