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请进 精灵1 机头电机明显比机尾的发热要大

楼主(2014-05-03):
大疆技术请进 精灵1  机头电机明显比机尾的发热要大 温度要高 这是正常吗?需要调整吗?还有 起飞时 明显朝机头方向飞行 固件已经升级最新 恢复了默认值 (只是开启了云台)。现在起飞 要同时往后拉 才是直线上升

网友A:
不正常!檢查一下重心位置~電機是否水平、槳是否變型(造成負載過大)
同問題一你的重心位置因該改變了~把雲台往後調整些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檢查一下重心位置~電機是否水平、槳是否變型(造成負載過大)
同問題一你的重心位置因該改變了~把雲 ...

我把云台取下后 也是这样的

网友B:
电调的进角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进角不一样?

这些东西 没有动过

网友C:
楼主,这个现象只是在起飞时候有吗?起飞后会出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现象只是在起飞时候有吗?起飞后会出现吗?

往前扑  只是起飞时    空中悬停正常  机头的2个电机发热比机尾的明显要大 是每次飞完后 检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往前扑  只是起飞时    空中悬停正常  机头的2个电机发热比机尾的明显要大 是每次飞完后 检查的

请问飞机是否有额外装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飞机是否有额外装东西?

云台和图传拆掉也有该现象 谢谢你的耐心!

网友:
我的精灵2也是有一个电机发热明显要高,手能很明显摸出来。但是飞行和起飞倒是没有问题…
而且那个电机空转也会感觉阻力要大一些

网友E:
大疆技术请进:

额的也有。精灵一代V2,加载云台与发射机后,因为天气热,最近几次飞完用手背测下四个电机的温度,明显前面两个温度要高。还有前进时,会有打转。请DJI技术解释

网友:
如果重心不在正中央,而是前移了,为了自稳,前面两个电机的工作强度会稍大,至于是不是这个原因发热要由dji来解释了。
另外楼主的问题我怀疑是加速度计出硬件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额的也有。精灵一代V2,加载云台与发射机后,因为天气热,最近几次飞完用手背测下四个电机的温度,明显前面 ...

电机的温度也需要看您的飞行过程及当时环境。  您指的打转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和图传拆掉也有该现象 谢谢你的耐心!

是否有尝试做过IMU校准?   在推油门起飞的过程中是缓慢推油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温度也需要看您的飞行过程及当时环境。  您指的打转是什么意思?

推杆前进时,头会慢慢偏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推杆前进时,头会慢慢偏转

正常悬停或者上升是否有自旋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常悬停或者上升是否有自旋现象?

正常悬停无,推油门上升有,尤其挂云台相机后非常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悬停无,推油门上升有,尤其挂云台相机后非常明显。

把你的飞机发个图上来吧,或者将负载都拆掉飞行测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