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连接精灵,自动断开网络的问题!

楼主(2014-05-03):
现象:
1、精灵2 用数据线连接电脑,通电后,无论是否打开调参,都会自动断开电脑网络连接上不了网!
2、按升级固件,显示:“网络连接故障……”。
3、拨出数据线后,马上恢复网络。
有遇到此问题的吗?请问这是咋回事???

网友A:
只是usb接口 应该和你的网络无关 当然要调参 才需要网络连接到大疆

网友B:
你電腦有問題?換部試試!~

网友C:
精灵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