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自制碳纤垂尾,有点丑

楼主(2014-05-03):
本想继续更新旧帖子(977用心调机,一样得心应手!)无奈论坛内部错误,只好另开新帖
话说要升级7*20尾电机,加瓢虫桨,今天货一一到齐,饭没顾吃马上开工,拆机,解焊,,,换漆包线,换尾电机座,焊接头,焊电机,布线装机,一气呵成,谁料试飞效果差强人意,估计没有买到好的720空心杯,锁尾不理想,换minicp桨,1mm孔的黑桨,马刀桨都不如意,而且飞一分钟下来,尾电机温度很高,手挨不上!索性换回原厂配置,保留尾电机座,顺手做了个碳纤尾垂

网友A:
我觉得换这个尾浆不部位不耐摔

网友B:
720电机不给力?是几元的?我10元的以前用过,不错的。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C:
漂亮,这尾电机座铝的哪买的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是那款 720 不給力,下次買時可小心避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漂亮,这尾电机座铝的哪买的

这个样子的有塑料的呀 hp100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720电机不给力?是几元的?我10元的以前用过,不错的。

这个电机座往上挪以后 有啥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0电机不给力?是几元的?我10元的以前用过,不错的。

8.5元的,莫非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这尾电机座铝的哪买的

~宝搜mcpx尾电机,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是那款 720 不給力,下次買時可小心避開!

8.5元一只,千万别买,10元以上的应该错不了

网友F:
很是帅气  膜拜DIY 大神们   另收977 有想出手的没   成色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是帅气  膜拜DIY 大神们   另收977 有想出手的没   成色好点的

谢谢,977用心调,很听话,二手的好像有个兄弟见贴就跟帖出977

网友:
楼主努力探索,帮大家找到一款好的尾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8.5元一只,千万别买,10元以上的应该错不了

以前在童心訂的 720 配飄蟲槳,鎖尾很不錯,但差不多用完,所以再上淘寶插一插:空心 哈博森,聽樓主意見避開 8.5元的,訂了數個 7.8元再加 65mm 槳回來試下。

网友G:
真好看  我的977 后面那个小电机下面的支架已经叫我摔断了 我又拿胶水给粘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童心訂的 720 配飄蟲槳,鎖尾很不錯,但差不多用完,所以再上淘寶插一插:空心 哈博森,聽樓主意見 ...

是啊,8.5基本锁尾都完成不了的,温度不是一般的高,希望兄弟劳有所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换这个尾浆不部位不耐摔

今天风特别大,四级风不弱,翻时意外炸鸡,检查十字盘脱开,头罩开裂,大齿盘移位,尾电机线断了一根,碳纤垂尾尖尖炸掉,确实不是很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好看  我的977 后面那个小电机下面的支架已经叫我摔断了 我又拿胶水给粘回去了

呵呵,感觉另类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8.5基本锁尾都完成不了的,温度不是一般的高,希望兄弟劳有所获!

也有可能是那只720电机本身不合格,买了一只还是多只?
我在趣乐童心买的10元的,还未到货。
我买了5颗8T尼龙齿和一颗9T铜齿(这个担心不太啮合,先买一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那只720电机本身不合格,买了一只还是多只?
我在趣乐童心买的10元的,还未到货。
我买了5颗 ...

这个空心杯轴径是1mm的吗?,貌似和我的一样,看表面不能确定性能,价格也不同,应该比我买的8.5元的好很多。
9t铜齿很值得购入,动力提高很多,直上就可以,咬合度稍紧,但很顺滑,不出十个起落,间隙自然形成~!不过孔径和977电机轴不符,齿孔大些,要想固定牢,得下番功夫和心思,我是最终选择用一种塑料纸(类似糖纸)剪成条,塞进孔内,用力按下,点502加固,目前,暴力翻不脱,不滑,希望兄弟试试,当然也期待你有更完美的方法固定!
香蕉插就不必了吧,图加重量,有损效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空心杯轴径是1mm的吗?,貌似和我的一样,看表面不能确定性能,价格也不同,应该比我买的8.5元的好很 ...

铜齿用皮胶就可以了,亲和力强,有韧性,固定好如果想取下来需要持续用力才行,抗冲击。
2mm香蕉头不重啊,原装插头的电阻应该在50~80毫欧之间,v977的工作电流在2.6A以上,所以这个插头“损失”的电压在0.2v左右,这个对动力影响还是很可观的,2mm香蕉头的电阻在3毫欧以下,妥妥滴。反正顺便买的配件,不贵,等到手测试后发帖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机座往上挪以后 有啥作用啊?

减轻悬停时机身的倾斜,但是微乎其微。
通用牢靠就行,不必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齿用皮胶就可以了,亲和力强,有韧性,固定好如果想取下来需要持续用力才行,抗冲击。
2mm香蕉头不重 ...

皮胶?还叫什么名字啊,没用过这个,是万能胶吗?这个好啊,感谢分享!
香蕉插貌似很完美,好吧,我承认没有明白兄弟是用在电机还是电池,所以个人感觉电机改直焊,电池用原厂插头就可以的啦

网友H:
原桨搭配目前效率是最高的   不要乱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桨搭配目前效率是最高的   不要乱动哦

半分钟前,刚发新帖,说的也是原厂空心杯改变了我的想法,现在基本打消替换原厂尾电机的想法了,原厂(尾桨绝配)这个配置真的很给力!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9891&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胶?还叫什么名字啊,没用过这个,是万能胶吗?这个好啊,感谢分享!
香蕉插貌似很完美,好吧,我承认 ...

类似万能胶或者木工胶,是装修时师傅留下的,做工的时候听他说皮胶,估计是方便叫的吧。
粘好物体后强度没有502那么高,但是有韧性,,需要持续用力才能分开,只要拉不开就会自动复位,很适合9T铜齿的固定。
香蕉头是取代电池插头的,反正东西不贵,顺便买了些,电机直焊目前还没有打算呢,如果老兄完成直焊记得传图,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