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UPER CP换块主板就大幅提升了动力,飞行时间也增长了1分种左右,是原主板坏...

楼主(2014-05-03):
请教,SUPER CP换块主板就大幅提升了动力,飞行时间也增长了1分种左右,是原主板有问题吗?会是那里出问题了?
我有V2.1和V3.0两块主板,飞机(有刷)装V2.1主板时动力很弱,翻也很勉强,且只能3分种。装V3.0主板侧动力较强,可以正常翻滚,能飞4分多种。由此认为V2.1主板有问题,但这个主板是刚返厂修好回来的!

网友:
还不知道super cp的主板已经到v3.0了。

网友A:
能发个V3.0主板的图吗?最好是正反两面的。谢谢先!

网友B:
我v2.1的主板被我焊短路扔了,现在没主板了,淘宝买主板好贵啊,30元的东西要价250,买个飞机才不到400,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个V3.0主板的图吗?最好是正反两面的。谢谢先!

一时间上不了照片。我也仔细对比过两块主板,除了背面右上角有2.1与3.0字样不同外,其它的走线与零件看不出有差异,可能是软件不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时间上不了照片。我也仔细对比过两块主板,除了背面右上角有2.1与3.0字样不同外,其它的走线与零件看不 ...

好的,再请问下,3.0主板和2.1主板是否在电源输入段加了个电解电容?我烧了两块主板了,现在scp都给我扔一边了。谢谢了。

网友C:
烧主板返厂就完了啊 又花不了几个钱 就是要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v2.1的主板被我焊短路扔了,现在没主板了,淘宝买主板好贵啊,30元的东西要价250,买个飞机才不到400,郁 ...

扔了,晕死。不知道可以返厂修吗!扔了不如给我!呵呵!

楼主:
RE: 请教,SUPE

引用 网友A:
好的,再请问下,3.0主板和2.1主板是否在电源输入段加了个电解电容?我烧了两块主板了,现在scp都给我扔 ...

两块主板都焊有—个电解电容,2.1上的是220u.,3.0的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主板返厂就完了啊 又花不了几个钱 就是要等

难道返厂维修时免费的吗?(运费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