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真心不穏定,又炸机

楼主(2014-05-04):
我的魔途一直十分不顺,今天已经第四次炸机了,毎次原因都不同,这天最为冤枉,开始一块电飞了几个起落,都还算正常,换了第二块电池后,刚开始第一起落已经有点不稳了,有点晃动,我开始以为风大的缘故没多在意,在第二次一起飞,飞机就开始失控,油门不受控,突然升油对角大幅度摇晃,然后直接坠地,还好只摔倒草地上,损失不大。重新上电发现红灯长亮,不能解锁。和前辈交流下,说大彊飞控会有这种突然失控情,是飞控问题,真的很郁闷,连信心都没了,回家后上电脑后校准了一下就正常,可不知什么时候这毛病又犯了,还好这次才起飞不高,要是在高处,摔下后后果不堪设想,我的恶梦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再不行只能咬牙換零度了,没办法只好明天再低飞测试下!

网友A:
兄弟 别吓人啊 我刚订了套V2

楼主:
不知道其他NAZA的模友有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炸机的感觉很难受,伤心又伤金,但是却学到了很多东西,还是古人说的好,成败乃成功之母,我会越挫越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别吓人啊 我刚订了套V2

可能我是不幸运的那一个,也可能是本人技术问题!

楼主:
GPG支架和桨及桨座多配些,毎炸必坏,炸多了也就习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是不幸运的那一个,也可能是本人技术问题!

我目前出的问题是,地上gps状态很好,上天就闪红灯。悬停没问题,其他动作一概亮红灯。

楼主:
炸机是魔途必经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出的问题是,地上gps状态很好,上天就闪红灯。悬停没问题,其他动作一概亮红灯。

也是NAZA吗?

楼主:
不失控就好,多用姿态飞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失控就好,多用姿态飞呗!

换控了,实在不放心,可能a2会好些,我的一米八的轴距,的确为难naz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控了,实在不放心,可能a2会好些,我的一米八的轴距,的确为难naza了。。

这么大轴钜,大家伙!经济允许可以考虑零度双子星,听说很稳定,再配个降落伞就更安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么大轴钜,大家伙!经济允许可以考虑零度双子星,听说很稳定,再配个降落伞就更安全了。

是固定翼吧?

网友C:
楼主,炸鸡不能一味的怪飞控,要从炸鸡中找到原因,例如,电机和桨的震动是否正常,电调是否有堵转现象,机架的强度是否达到要求,螺丝有无松动.

飞控的安装调试是否正常,感度调节是否合适等等

分析好原因,再来一一的解决,遇到不能解决的可以来论坛求助高手.

大家玩模型都是再炸鸡中成长的,难道换了零度双子星就不炸了么?

更惨痛的例子比比皆是了,做好心理准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炸鸡不能一味的怪飞控,要从炸鸡中找到原因,例如,电机和桨的震动是否正常,电调是否有堵转现象,机架的强 ...

多谢赐教

网友D:
新人发不了贴借个地方问个问题啊,我刚弄了个250小四轴,mwc飞控的,基本都调好了,在家里飞稳稳的没问题,今天拿出去飞,飞的大概有十层楼高,然后就突然失去动力了,直直地掉到了一个房子的房顶上,然后捡回来了,看着电子设备什么的基本没问题,修好机架之后接上电池试了一下,发现很难解锁,解锁之后轰油门只有一两个电机一下快一下慢很不稳定的转,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人发不了贴借个地方问个问题啊,我刚弄了个250小四轴,mwc飞控的,基本都调好了,在家里飞稳稳的没问题, ...

大虾们指教下,你用什么电调,是否电调的事?

楼主:
高手,刚开始就上大六轴!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手,刚开始就上大六轴!

用什么机架,什么配置,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E:
夜深人静顶

网友:
飞前加緊驗查...安全第一

网友:
NAZA V2已经飞了半年,目前为止保持安全记录,希望一直安全~~

网友:
试试XAircraft SuperX 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机的感觉很难受,伤心又伤金,但是却学到了很多东西,还是古人说的好,成败乃成功之母,我会越挫越勇!

问题是有时候炸机找不到原因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虾们指教下,你用什么电调,是否电调的事?

电调是不知名的电调,但是现在看着电调没有烧焦的痕迹,实在空中感觉突然断线,现在捡回来了,看着电子设备的外表也没什么损坏,但是开机的时候很难解锁,解锁之后就算轰了油门也只是一两个电机非常不稳定地时不时地转两下,转速也完全没规律,是不是接收机或者是飞控的问题啊??

网友:
朋友,可以看看我昨天发的帖子,视频后6分钟可以看大风中机子的幅度,我也是v2,平时一直用平衡模式,一直蛮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换控了,实在不放心,可能a2会好些,我的一米八的轴距,的确为难naza了。。

一米八的轴距是要技术的~

网友:
我觉得是楼主没调好,我960轴距的都用naza 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调是不知名的电调,但是现在看着电调没有烧焦的痕迹,实在空中感觉突然断线,现在捡回来了,看着电子设 ...

应该电机出现问题...

我有隻电机有同样问题之後不久燒了...幸好三米見失平衡即降落...從此這电机就只有震同熱...

网友:
NAZA V2起码飞了十几个起落,只有一次在百米高空有一电机突然停转炸鸡,回来回看视频,还真不好判断是控还是电机的原因。

网友:
什么六轴,轴距这么长

网友:
感觉楼主晃,是感度没调好,调低感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调是不知名的电调,但是现在看着电调没有烧焦的痕迹,实在空中感觉突然断线,现在捡回来了,看着电子设 ...

把四个电调油门都重新校准一下看行不行,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的很稳哈!爽飞哈

网友G:
这个炸鸡频率,人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炸鸡频率,人的原因了。

极力检讨中

网友:
呵呵你不说谁也不知道

网友:
我用的是naza-v1 刷的v2的固件 还算不错 不过油门感觉不太适应了 现在努力的适应中 wkm升级了最新固件油门也和naza一样了 开始以为是控的问题 后来到论坛一看是固件编写的问题 属于正常就没在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出的问题是,地上gps状态很好,上天就闪红灯。悬停没问题,其他动作一概亮红灯。

那可能是你的低电压报警这是的电压不对 或者是 你的电池快完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GPS模式?

楼主:
十分感谢大侠们的关心与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炸鸡不能一味的怪飞控,要从炸鸡中找到原因,例如,电机和桨的震动是否正常,电调是否有堵转现象,机架的强 ...

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可能是你的低电压报警这是的电压不对 或者是 你的电池快完蛋了吧

您的回答有点草率。和电池没关系,有电压回传,BB响,skyrc功率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米八的轴距是要技术的~

技术指的是哪些方面,虚心请教。

网友:
4822  铂金30   1355浆(6只全是破损的)NAZA  V2   6S5000 电池  810机架不做任何校准,出门直接飞目前没任何问题

网友J:
不可能这么不稳定吧!  我用 LITE   都飞了 大半年了   用433增程   都飞出一公里多的   一般每次飞回来 都是直接关控 返航的  都没出过一次  事故

网友:
我也是NAZA V2 450轴距 大风天(树枝摇摆那种)悬停时倾斜角度17度上下浮动、当然悬停不可能像钉钉子那样稳、但是还是可以控制、目前只遇到过一次,在桥面上遇到一阵妖风、机器拆点炸机、其余都表现良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可能这么不稳定吧!  我用 LITE   都飞了 大半年了   用433增程   都飞出一公里多的   一般每次飞回来 都 ...

同LITE,你什么配置,飞一公里还一键返航,飞厂一定很大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同LITE,你什么配置,飞一公里还一键返航,飞厂一定很大吧。

我不在飞场 飞  在 楼顶飞

网友:
想不通?这个品牌鸡,天天有炸鸡,好像争着拿奖杯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不在飞场 飞  在 楼顶飞

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不在飞场 飞  在 楼顶飞

佩服你的勇气,我一般都是视距内飞飞。

网友L:
    我的是V1,后来帮朋友装了个V2,感觉V1比V2还要有信心些,我了V1飞了六七十个起落,挂狗3拍了十多段视频,一直都很稳定。帮朋友装V2起飞时老是向左偏,后来把飞控放在正中央(V1放在机架右侧,一切正常),重新调试后,起飞基本稳定。朋友飞得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其它问题,反正装的时候就觉得怪怪地。
    零度S4V2和X4都在飞,除了外形和连接线等感觉很低档外,性能和稳定性很给人信心。X4V2也准备装机了。
    零度应该进行必要工业设计了,像电源模块等还只是用热缩管随便包装一下,即使是X4和X4V2也是一样,有点太简单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是V1,后来帮朋友装了个V2,感觉V1比V2还要有信心些,我了V1飞了六七十个起落,挂狗3拍了十多段视 ...

大小高低各不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出的问题是,地上gps状态很好,上天就闪红灯。悬停没问题,其他动作一概亮红灯。

换个电池看看,弄个好点的电池

网友M:
naza v2就炸过一次,是因为用的桨有些垃圾,空中射桨导致的炸鸡。幸好高度两米,在农田麦地里,损失脚架折叠座一个。也在此奉劝各位朋友,几千上万的设备都搞了。也不差那几百块钱的高品质桨了。

网友N:
照LZ的描述是感度太高,造成自激才失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