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爷帮我看看配置

楼主(2014-05-04):
帮我看看,能不能改装超过25分钟。
http://h5.m.taobao.com/awp/core/detail.htm?id=35487737303&ali_trackid=2:mm_32464889_4132461_14602434:1399156407_3k1_1971186555&e=zGU0g6e1d7xnyW5i7tVTF34AiQ6j29khs1RZLUN81FlFiuV6BxxI3E06L4%2FRHoPfswpihDjPR%2Bl%2Fy29S%2BQAI3M7YldmRE7IuB2eaXE%2FmAmMYJ%2F7fJ%2BAQp6TQud93c8fZALtHlDURO8mwAX6H%2Bex9wh4Z48FaHjQNffmT3DmvjR0%3D&type=2

网友:
对XXD 2212来说,25分钟应该是很难完成的任务

网友:
给的连接看不到,复制个论坛中的初级教程的算法你看看:下面举个例子,分析下该怎么计算。

例1:全重1200克,需求留空20分钟。

决定你留空时间的有下面这几个因素
1:机器重量。
2:电机效率。
3:电池容量。

在这里,机器重量已经知道了,1200克。电机效率和电池容量还未知。

我所接触过的电机中,根据搭配桨的不同,效率最高的也就是10克/瓦,一般都在8克/瓦,至于xxd的,在4-6克/瓦的样子。取折中的,按照8克/瓦计算吧。
按照8克/瓦的话,也就是你想要1200克的机器飞起来,至少要1200/8=150瓦的功率消耗。

像这种小型的机器,就用四轴就可以了,没必要上六轴或八轴了,电池也就选个3S的。

前面说到需要150W的功率,那么电池选3S就是11.1V,那整机的电流就在150W/11.1V~=13A,整机电流13A,分配到四个电机上,每个是13/4=3.25A。

之前已经确定了需要的留空时间是20分钟,那么根据已经确定的电压和电流,就能算出需要选多大容量的电池了。
所需时间是20分钟,也就是一个小时的1/3,那么电池的容量就是所需电流的3倍,也就是60/20X13=39。也就是需要3900mAh的电池,这个规格的电池没有,那就选个4000mAh的吧。再根据放电电流看下需要多大的倍率,电流是13A/4A=3.25. 也就是11.1V 3S1P 4000mAh 10C的电池就可以胜任了。

你把你的配置换算进去就能算出来这是别的大婶的作品你也可以去看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35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