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伟力V222改装用专业控,飞控板!

楼主(2014-05-04):
有没有可行性啊!电压,电流。

网友A(2014-06-12):
我也正在研究这个,打算买一个MWC板子放在小机架上飞。

上2S电池,可以在室内飞也可以在室外飞飞忽悠一下。

考虑到大机在室内不方便,小机载重又实在太小,所以正在选机架。

请各位玩小机的提供些数据啊?哪个飞机的机架比较合适一点?

网友B:
直接买兔斯基不就好了,还能蓝牙控制

网友C:
V222应该可以从遥控里面拆出来高频板  装在华科尔 DEVO 7E之类的遥控里面吧

我的是V959   这么干的  飞的不错

另外可以直接对频兔斯基上的山寨DSM2接收机

网友D:
可以 改装空间还是很大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已改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 改装空间还是很大的

谢谢关注,我已改好了,自制的MWC

楼主:
引用 网友C:
V222应该可以从遥控里面拆出来高频板  装在华科尔 DEVO 7E之类的遥控里面吧

我的是V959   这么干的  飞 ...

谢谢,改完了,自制的MWC,伟力222,华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兔斯基不就好了,还能蓝牙控制

少年,那个不能用专业的控吧?我自己做成功了,自制的MWC,华10原装控。伟力222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研究这个,打算买一个MWC板子放在小机架上飞。

上2S电池,可以在室内飞也可以在室外飞飞忽悠一 ...

我自己做成功了,自制的MWC,华10原装控。伟力222机架。1S电池,也能飞15。2S不行的,超重了。室内室外都秒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成功了,自制的MWC,华10原装控。伟力222机架。1S电池,也能飞15。2S不行的,超重了。室内室外都 ...

请教一下 电调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 电调是如何解决的?

4个场效应管

网友:
有没有感觉动力没有原机飞控充沛呢?
我之前改了几个,可能是MWC默认的200Hz的pwm频率太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少年,那个不能用专业的控吧?我自己做成功了,自制的MWC,华10原装控。伟力222机架。

兔斯基可以的   他上面没装接收机  预留的插口  买个兼容的DSM2插上就好

我买了一个0.28克的接收 焊接上去了   正常使用 控是DEVO 7E

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个接收机 失控的时候是全油门  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兔斯基可以的   他上面没装接收机  预留的插口  买个兼容的DSM2插上就好

我买了一个0.28克的接收 焊接 ...

7E没有安全距离保障,不是为了距离远安全就不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E没有安全距离保障,不是为了距离远安全就不改了!

为什么说7E没远距离保障?  不理解  7E是有失控保护的  但对于这个DSM2接收机不起作用

我感觉应该是我接收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成功了,自制的MWC,华10原装控。伟力222机架。1S电池,也能飞15。2S不行的,超重了。室内室外都 ...

可否上图,给点参数。

电池选多大的?
机架多重?

1S电池升压到5V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A:
改程序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明明设定  #define MINCOMMAND  0  了

为何一通电螺旋桨就会转。

反而解锁之后桨都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程序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明明设定  #define MINCOMMAND  0  了

花一些时间看懂程序再改

网友F(2014-10-11):
改成功了吗??想收个V222遥控器

网友G(2015-01-12):
控也改了,接收也改了,只剩个机架,那还是V222吗?重装的一新机嘛!看到这贴子,我还以为有什么好控能直接控制22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