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死胖子用2820 kv920 11寸桨,用3s还是4s呢?

楼主(2014-05-04):
3s不是比4s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
。。。。。。路过留下点什么多好

网友B:
我没飞过这机型,但用过这电机在SBACH 342上,3S电池电量太低,续航时间太短,要弄FPV我看至少得3S并联吧

网友C:
APC 11×5.5E桨的负载比较轻,一般来说应该用4S来输出足够的功率和比较高的效率。

网友D:
4s比较好,官方数据是这样说的。

网友E:
要轻容量小点不就去轻了~不是轻重的问题,是动力够不够的问题

网友F:
只在342上用过 感觉 3S2600 只要大油门吊几下 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