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30主板坏了,打算换控换主板,有知道6能用的不

楼主(2014-05-04):
如题,v930的控实在不敢恭维,这次既然主板坏了,索性换掉控制设备,想用d10取而代之,有人知道应该买哪种接收不~或者,求伟力返厂联系方式啊

网友A:
换977主板和旋翼头,加个舵机就是v97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977主板和旋翼头,加个舵机就是v977了。

这么简单么~我看了下,机身后面没有装舵机的位置~不过,这控太垃圾了,打算入手v977遥控器和接收,把螺距设成固定当4通飞

网友A:
哦,原来你不喜欢六通啊,还是返修930主板吧,就我之前的感觉,v930的控跟v939小四轴的控外形一样,摇杆的阻尼有点大,拆开控自己调整一下就好,四通对手感要求不高,v977的控在我看来手感不是问题,我的技术进步才是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你不喜欢六通啊,还是返修930主板吧,就我之前的感觉,v930的控跟v939小四轴的控外形一样,摇杆的 ...

不是不喜欢6通,是这机子性价比高,才入手的~~而且今天早上主板坏了,想着遥控器和主板干脆全换算了~ 那个遥控器我拆开看了,摇杆总成焊死在板子上了,没打调手感~而且那手感确实差

网友A:
等你折腾成固定螺距的977下来,成本也超过977了,而且977控不能设置螺距,所以折腾难度大,还是返厂成本低,930只有六轴模式,基本不用频繁修舵,慢慢习惯吧,好好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折腾成固定螺距的977下来,成本也超过977了,而且977控不能设置螺距,所以折腾难度大,还是返厂成本低 ...

唉~伟力太坑了,你知道我主板怎么烧东的么,妈的,尾力这飞机尾电机线尾管里面是用胶布粘的,妹的!!尾管还是碳纤的,结果,就这么导电把主板烧了~~~~我打过厂家电话了,厂家说他们不做售后,要售后就找淘宝!!我去,我这是二手机啊,找淘宝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977主板和旋翼头,加个舵机就是v977了。

已入手977控加接收,外加舵机十字盘机身等,改成977后再向您报喜~

网友:
电机电调是核心,其它东西也基本通用,当初试了几次930,跟977比起来930飞起来感觉在水里面似的,这个比喻很恰当啊。

楼主:
嗯!花费主要花在发射接收上了~!多方面了解这个控后,感觉华科尔在控上的成就是伟力长期无法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