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111跑起来特别慢,求助

楼主(2014-05-04):
各位大哥:求助啊,为何我的94111跑起来慢?而且跑一会就停下来跑不动了,等休息一会,又能跑一下
电机的问题?电调的问题?还是机械传输的问题?请教了
肯定不是电池的问题,两块电池满电都试过了
以前跑起来都是呼呼的,不是无刷的,是有刷的

楼主:
电机上好像磨了口子,跟这个有关吗?会降低电机性能吗?

网友A:
有刷的话,是电机不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话,是电机不好了吧!

是电机问题啊?确定?

网友B:
应该是电机或者电调过热,加风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机或者电调过热,加风扇试试

刚加电就这个死样
不过订了个电调换下再试试

网友C:
是电机坏了,换一个就好,有刷电调比电机耐用。

楼主:
我订了一套,电机+电调,到时候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机坏了,换一个就好,有刷电调比电机耐用。

恩,的确是电机坏了,今天换了个新的,刚刚的,谢谢
但是控电又出问题了,过放一晚,充电到4.2,插gt3b上低压报警,插回去冲,又是好的,4.2v
是控的问题还是电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一个cell电池无电压了,我用单片4.2v电池激活了,现在又能冲了,恢复了,我真是个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