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大神看看这个天7的问题出在哪了?!

楼主(2014-05-04):
各位大神,我是看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3314这个帖子,参照里面的参数,设置了自己的控,然后看监视器对各通道的反映:
第一:向上推油门的时候,1、2、6通道会向左稍微露头;
第二:打升降的时候,1、6通道会向相反的方向移动;
第三:打副翼的时候6通道会向相反的的方向移动!
请教各位,这个设置正常吗?!
另外这是我按照这个帖子上设置的螺距曲线,怎么跟帖子上的区别这么大?!

网友:
路过看看虽然不是天地飞的遥控

网友:
表示用了2年天7,还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1.是直升机模式才会有混控,固定翼模式是没有混控的。

能不能把混控模式关闭?
另外关闭混控模式和开启各有什么利弊?!

网友A:
能不能把混控模式关闭?
另外关闭混控模式和开启各有什么利弊?!

看是玩什么飞机、飞无副翼直升机用三轴佗螺仪的就需要关闭【十字盘】,在【十字盘】选择【十字盘类型选择】调成普通就是关闭,
飞有副翼直升机就需要【十字盘】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玩什么飞机、飞无副翼直升机用三轴佗螺仪的就需要关闭【十字盘】,在【十字盘】选择【十字盘类型选择 ...

我就是按照这个帖子提供的8,螺距曲线
按照这个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玩什么飞机、飞无副翼直升机用三轴佗螺仪的就需要关闭【十字盘】,在【十字盘】选择【十字盘类型选择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