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爷70级四冲发动机调试问题

楼主(2014-05-04):
兄弟们:刚入一台三爷70级四冲发动机,在此想请教:一、该机的风门、主油针、副油针如何调试;二、高速运转,因发动机过热熄火是何原因;谢谢了!
对了用油是,%15硝基的成品油

网友:
  不懂       专业坐沙发

网友:
富油针默认不动,主的调到1圈半左右,风门开最大是最高速

网友:
网上有篇东西的,搜一下,自己调感觉和两冲没有区别,注意磨车、气门间隙,热车死火一般是贫铀

网友:
带桨没有。你高速还空转。这很伤引擎的。

网友:
.70级发动机,带13*6桨,副针先不管他。主油针先开2-3圈,然后发动机,发动后,慢慢加油门到高速,最好找个测试表,测试速度,转速控制在9500左右,(调整主油针。)这样高速基本就OK了然后回怠速,风门1-1.5MM 大小开出来,然后拧副油针,调整到转速 速度最高,基本怠速也就OK了,然后继续微调缩小 油门,调整到你合适的怠速。可以参考我这个视频

网友:
我现在用的三叶四冲70,调整到合适状态,主油针开了不到一圈,但是现在怠速稳定,高速也很有劲,而且排气管还能喷出油来,已经飞过几个起落了,不知道这样下去会不会拉缸?但是如果把主油针再增大一点,比如打开至一圈的位置,转速就会下降,再开大就会熄火,不知道各位老鸟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关于调整问题,坛子内搜索一下吧,太多了。
关于过热问题如下。
1、不会没磨合就上高速了吧。
2、富油一点对改善部分机子的过热现像有帮助。
3、用冷型火头可改善。
4、气缸加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调整问题,坛子内搜索一下吧,太多了。
关于过热问题如下。
1、不会没磨合就上高速了吧。

200CC的油箱,中速磨合了两箱,第三箱是低、慢速磨合,第四箱才上高速磨合的,高速磨合得五分钟这样就熄火了,熄火后排气管冒出白烟,手每转下螺旋桨排气管就喷出白烟,排气管的转弯处变黑了。
油针一直都是只开半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CC的油箱,中速磨合了两箱,第三箱是低、慢速磨合,第四箱才上高速磨合的,高速磨合得五分钟这样就熄 ...

"油针一直都是只开半圈",磨合要来得富油才行。
一般磨合时,是把风门开到最大或很大,用开大主油针严重富油的方式,来强制让转速下降到低转速。如果贫油磨合,哪怕转速很低,发动机也死得很快。
磨合时有黑色物体从排气管出来很正常。
从你开的油针来看,贫油导致过热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针一直都是只开半圈",磨合要来得富油才行。
一般磨合时,是把风门开到最大或很大,用开大主油针严重 ...

我搞错了,油针一直只开半圈,而是用风门的大小来调低、中、高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错了,油针一直只开半圈,而是用风门的大小来调低、中、高速。

正常飞行时才是在主副油针调好后,用风门控制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