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自检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04):
昨天飞机炸了,今天重新修复后发现Mb自检通不过。线的接法还是老样子。请看视频
求高手帮助,视频中等最后就是红灯闪烁。

网友A:
重新选择连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选择连接模式

我进去看了是sbus,红灯闪烁,4个舵机接通后都在中立点。

网友:
那就回复出厂设置,然后在重新选择试下,

楼主:
顶下,还有高手嘛~ 求助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下,还有高手嘛~ 求助啊~~~

红灯一直闪烁。。
八成是  某个传感器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一直闪烁。。
八成是  某个传感器炸坏了

修的话要拿起哪里哈?我是论坛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的话要拿起哪里哈?我是论坛收的

如果联系不到卖家了。。或者卖家也不是一手货。。。
那只好找X宝 大牌的商家。。借用他们的渠道。。自费返德国维修。。
我也搞坏过一个MB。。。拔马达线调机。。香蕉插碰到了MB金属外壳。。烧了个P的。。
当时也是找到个商家。。给帮忙返修。。无意中看到总代网站上有个5折换新活动。。直接寄过去加钱换了个新的。。
你找下那个网址吧。。也许还有这活动呢。。。
3轴都能炸坏。。你的RP爆棚了。。。去买张彩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联系不到卖家了。。或者卖家也不是一手货。。。
那只好找X宝 大牌的商家。。借用他们的渠道。。自费 ...

太奇葩了,机子是正常姿势炸到田里的,陀螺仪在上方。等下先初始化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奇葩了,机子是正常姿势炸到田里的,陀螺仪在上方。等下先初始化看下。

初始化、、、重新升级下。。都搞一遍。。
反正已经这样了。。司马当活马医。。。

网友(2014-06-03):
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