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刷电机转不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04):
我有一个b牌的mcpx无刷
电机
和电调(6a),放了很久,最近拿出来使用,上电后能自检通过(有自检的嘀嘀声),推油门时,发现电机转不动,一卡一卡的,用手旋转电机发现没阻碍能够转动. 再次上电,电调mos烧掉了,高手帮我分析下是电调的功率不够,还是电机坏了?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机内部线断了一根,电机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机内部线断了一根,电机缺相。
如果是断了,应该不能自检过吧?而且用电表测量都是通的

网友B:
电调不是憋电机烧的吧

楼主:
那位高人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C:
如果线圈匝间短路,用通断量不出的。

楼主(2014-06-29):
换10A电调后正常,估计是以前电调功率不行才7a估计有虚标